[求助] 一个简单的问题,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8-10):
always @ (*)begin     if(!resetb)

end

这样写可以不,对应的电路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
always内部没有内容吗,可以看一下RTL图,就知道什么结构了。

网友:
个人觉得也能实现,但是resetb不能当做复位来理解,因为组合逻辑没有复位这一说吧

网友:
always里没有其他代码的话,好像综合后就被优化了。如果里面有代码,那么resetb就是选择器的使能。

网友:
verilog 2001的写法,没啥问题。组合逻辑,后面所有的输入信号都可以作为触发条件。
过去写代码的时候,没有这个*,必须将所有的敏感信号列上,容易遗漏,出了问题一般还不容易查到。

网友:
没有赋值语句

网友(2016-03-11):
这样写没问题,如果if 下面真的什么都没有会被综合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