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二极管特性仿真,参数如何正确设置??

楼主(2015-08-10):
在用Cadence进行二极管的特性仿真时,device area显示的值和width、length的值不能总是一一对应,如下:① width=10um,length=10um时,device area显示是100e122,这是不正确的吧?

001

001

② width=50um,length=50um时,device area显示的是2.5n,这个才是正确的吧?

002

002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顶一下,求大神帮忙

网友:
和你同样的设置下,我的显示100p和25n。

网友:
pdk有bug?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换了一个工艺库,还是那样的错误。难不成是Cadence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pdk还是那样,是不是Cadence有问题?

网友:
导出的电路网表有问题没有呢?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导出的电路网表中,area的值与前面device area的值是一样的。在宽长都为50um时是正确的,在宽长都为10um时,是错误的。

网友:
咨询pdk厂家是否也有问题?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换了一台电脑是没问题的,估计是Cadence安装出了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