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clock gating的验证问题

楼主(2015-08-10):
现在有一个DUT,里面有一个clock gating的设置,验证过后,功能基本是对的,但是想用function coverage或者其他方法,能不能完整的证明其设计的正确性?

网友:
用clkgate的配置参数作为功能覆盖率的采样,覆盖全了就行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什么是”clkgate的配置参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