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评估失配对折叠运放的影响?

楼主(2015-08-10):
设计了一个折叠运放,但是由于一些原因,使得性能不是很好,比如输入对管较小等
现在想全面评估一些失配对折叠运放的性能的影响。
有参考的资料看看嘛?

网友:
razavi吧 或者 GHLM
你的specs要求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芯片TSD测出来偏差比较大。
    所以想先评估一下,相关运放模块的失配对TSD的影响。

网友:
可以手算的啊,工作量也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看看这个运放的失配电压为多少?
    已知toxn, toxp,各管子的gm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书吧,拉扎维,找到你用的工艺里的面积失配因子和阈值电压失配因子,几分钟就算出来了

楼主:
ΔVth = (0.1 * tox)/√(W*L)
So 输入失配电压=ΔVth1 + (ΔVth2 *gm2)/gm1 + (ΔVth5 *gm5)/gm1
????
结论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ΔVth = (0.1 * tox)/√(W*L)
    So 输入失配电压=ΔVth1 + (ΔVth2 *gm2)/gm1 + (ΔVth5 *gm5)/gm1
    1,这个结论对吗????
    2,你说的面积失配因子是什么?然后怎么来算失配输入电压呢?

网友:
1 要平方相加再开根。
2 Fab会提供ΔVth失配参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面积失配因子呢?

网友:
Fab提供的是归一化后的delta vth。在乘以面积开根号就可以了。
有条件的话做一下mente car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