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R温度曲率补偿

楼主(2015-08-10):
正在看一篇BGR温度曲率补偿的论文,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请各位帮忙解答下。电路如上图所示,不理解的地方如图2划红线处。
如文章所说“the current in the p-channel MOS transistors is at first-ordertemperature independent”,PMOS上的电流为I1+I2+IR4=(VT*lnN)/R1+VBE/R2+IR4,我理解的是此电流与温度有关,只是一阶温度被抵消。后面讲“把这个电流镜像过来流过Q3,那Q3的集电极电流就与温度无关了”即文章中所的α = 0,请问这是为什么?这地方没看懂。。。希望各位给详细解释下,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望好心人解答~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期待大神解答~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论文说的就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呀

网友:
镜像到M3的电流是PTAT电流,Vbe3本身是负温度系数的,因此流过Q3的电流可以看做是与温度无关的,即α=0

网友:
BGR温度曲率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M3上的电流是I(M3)=(VT*lnN)/R1+VBE/R2+IR4(INL),那么流过Q3的电流是I(M3)+I(R4A)+I(R4B)=I(M3)+2*IR4,那这个电流为什么是与温度无关的呢?不知道哪理解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这是一种温度补偿的方法,请问为什么Q3上的电流与温度无关?最好有公式推导,可以给解释下吗?

网友:
他其实说的是近视   因为流过Q3的电流按一阶补偿的话 可以认为其电流已经和温度无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他说的肯定是近似,那就是说近似的结果是INL也忽略掉了是吧?

网友:
原理上说INL是为了补偿高阶项的  其实这一项比较小  如果一阶补偿做的好的话  Q3的电流随温度变化相对于Q2电流随温度变化小的多 因此可以认为Q3的电流不随温度变化

网友:
首先楼主的图有点问题,R4B应该是接到放大器的正输入端;另外这一种实现高阶补偿的电路结构,一般的我们认为一阶项补偿就可以实现零温度系数,但是一阶补偿仍然留下了高阶项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弯曲的原因,这里通过电阻R2B产生的压降VTlnN实现一阶想的补偿,通过电阻R4B产生压降VTln(T/T0)实现高阶项的补偿,从而得到更为精确的零温度系数的电流,最后的温度系数可能是几个ppm。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Vbe用公式展开去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INL确实很小,就是说近似的时候这一项可以忽略了,大概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首先,图没有错。其次,原理上就是你说的这样,我也理解,但是我的问题不是这个。这个补偿的前提是Q3的电流近似与温度无关,我的问题就是这个,现在已经想通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我看花了,图是对的,哈哈,不好意思

网友(2023-03-02):
大哥,把文章贴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