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计算instance的面积代码

楼主(2015-08-10):
各位大神,可否有skill计算instance的代码或者方法~

网友:
如果只是简单计算,就很简单,
Insts= geGetSelectedSet()
foreach(Temp_box  Insts~>bBox  用ca/dr 或xCoordr/yCoordr之类取出bBox中的值进行计算即可)

如果要复杂的面积计算,那得看你的要求~ 一般来说用bBox计算出来就差不多了

网友:
analog ic layout也通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