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家来谈论下PA的线性度

楼主(2015-08-10):
衡量PA线性度性能主要有ACPR(ACLR)和EVM,但是但对于PA模块的仿真时,最简单的会去仿真它的1dB压缩点,IMD3,谐波失真等指标,那么问题来了:
1dB,IMD3还有谐波失真与ACPR和EVM分别有什么对应关系呢?

另外,对于恒包络调制的信号,可以采用高效率的开关类PA,那么由于其实非线性的PA,那么它的ACPR是不是很差呢?

网友A:
这两个问题可以参考一下“RF System Design of Transceivers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书中的第5章,5.3,5.4节有相关的论述。。。

网友(2024-08-29):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问题可以参考一下“RF System Design of Transceivers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书中的第5章 ...

谢谢!!

网友(2024-12-13):
这本书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