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一下,有没有办法不报某个模块内部的违例路径,谢谢~

楼主(2015-08-10):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对于全局top包含一个子模块subsystem,有没有办法不报出subsystem内部的违例路径呢,谢谢~

网友:
看看你用的版本里有没有report_timing -exclude

网友:
你可以分一个group 是模块内部到模块内部的,你就不看这个组就好了

楼主:
二楼帅哥,具体eport_timing exclude是怎么用呢,谢谢~能否详解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本够新,你可以exclude跟你那个module的pin如下report_timing -exclude  a/b/*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先,还想问一下,假设top下面包含sub

report_timing -exclude top/sub/* 这样排除sub的pin脚,是不是sub的内部reg-reg到寄存器之间的路径也不报了呢,谢谢~

网友:
好选项,-exclude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给你举个列子。你不想报哪些,自己都可以抓出来。看下man应该会有详细解释

楼主:
回复 8# gzh9255 做了一下实验,report_timing -max_paths 2000000 -exlude [get_pins top_module/*],

发现top_module内部路径还是报出来,发现exlcude好像是会屏蔽路径会穿过它的pin脚的,但是起点和终点都在top_module内部的好

像不受影响,所以还是有点疑惑,

使用了report_timing -max_paths 2000000 -exlude [get_cells -h .* -regexp -filter

{full_name=~top_module.*}],不知道可以屏蔽所有内部cell不,还在做实验中。。。

现在对这个exlude用法还在发现中,谢谢gzg8255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