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块芯片上需要多少电源/地管脚?

楼主(2015-08-10):
我知道有core电源/地和IO电源/地,但是对于较大规模的芯片,是不是应该多添加几个电源/地管脚,以保证每个PAD的电流不会过载呢?那么PAD数目又要怎么计算呢?大家见过最多有多少个电源/地的?可能问的很弱,菜鸟一枚,求指点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芯片功耗计算core power pad数目。 根据sso与io 翻转要求,确定io power pad。esd也一定要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那怎么知道一个pad可以承受多少电流和ESD?看foundry手册?

网友:
对, 芯片datasheet 多看看啊,几个电源还看不到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