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STI与WPE技术的问题?

楼主(2015-08-10):
1,请问STI技术会对一块阱上的有源器件做整体刻曹隔离,还是会对每个有源器件做刻槽隔离?还是把一块AA认成一个整体,再做隔离?
2,对于非deepnwell工艺,n腔都坐在一个p阱上,那WPE效应对N腔影响是不是很小?

楼主:
没人回答么?

网友:
STI指的是没有AA的地方,这个AA不仅仅是指layout里的AA 而是完全没有任何注入的地方。
WPE 主要是井注入的问题,不仅仅指P井 nwell注入也会有这个效应。

网友:
In process , STI is used to replace LOCOS process.

网友:
WPE effect will affect Vth for nmos and pmos.

网友(2020-07-19):
没有AA的地方,就是STI,这两个是互相

WPE对NP都有影响,是整体都在PSUB上,但是还是有PWELL的注入的。影响么,一般对VT越高的影响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