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仿真正常,FPGA上板调试出错

楼主(2015-08-10):
代码用nsim仿真正常,状态机运行正常,但是比特文件在FPGA上调试时,状态机只走一步然后就不动了,请教: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从哪方面入手?

网友:
抓波形看。。。。

网友:
把状态机编码改成独热码试一下

网友:
可能1.仿真及综合工具对代码处理结果不同;
2.时序不满足要求;

可嵌入式逻辑分析仪(signaltap\chipscope)看一下。

网友:
   分析下状态机的触发条件是否都满足,理论上,板上调试和仿真是能够对应的,注意复位、时钟以及时序

网友:
我没有用过nsim,不知道具体怎么使用,要是只是做了功能仿真,下板不能通过经常遇到。状态没有跳转,抓取波形看看跳转下一个状态的条件是否满足。这些问题自己抓取数据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