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库中cell area和cell的实际layout的area的对应关系

楼主(2015-08-10):
DC之后,会报出total cell area,这个cell area应该是通过db库中,各cell的area得到的。
但db库中cell定义的area和其实际layout的area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
AND2V0RD_9TR140和AND2V8RD_9TR140在db库中定义的area分别为0.504和1.134;而在实际的layout中,两者的面积分别为0.8*1.1,1.5*1.1。
从数据上看,明显db库中定义的area和实际layout中的area并不相等,且并不存在一个特定的倍数关系。

各位知道这个对应关系是怎样的?
怎么通过DC报出的area来确定做ICC时的area?

网友:
那.lib 做的有问题啊,一般这个area就是layout面积,一样的

前端面积 * 1.4 = 后端的面积, 就这么估计的

网友:
你确认一下实际layout中的boundry的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