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行数据对其

楼主(2015-08-10):
从ADC采样过来的8bit串行数据,通过xilinx的fpga中selectIO进行串并转换,现在的遇到的问题就是串并转换中,8位数据中的第一个数据不一定就是ADC过来的8bit数据中的bit0,所以我现在需要如何处理,使得每次上电的时候,fpga串转并都能正确,数据都能对齐能呢?不知道哪位大侠做过这个!请大侠不吝赐教啊!

楼主:
万能的群友们!大家指导一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数据都有同步信号的吧,可以用这个控制;   如果没有同步信号,可以给数据设置帧格式,通过搜索帧头来确定有效数据的起始位置,后面就好做了;
   如果都没有,看是不是可以通过控制上电顺序,确保FPGA可以踩到ADC过来的第一个串行数据。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差不多就是这些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