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问题,我们说的前道和后道尺寸分别指什么

楼主(2015-08-10):
请教个问题,我们说的前道和后道尺寸分别指什么?具体指哪个尺寸?比如前道0.5后道0.35谢谢指教

网友:
看不懂 你的問題  是 W/L
中的 W 和 L 嗎 ?

网友:
front end最小线宽0.5,back end最小线宽0.35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问了一个同事,得到答案了。前道就是指contact之前的工艺,con之后的工艺就是后道。有时候为了一些目的会把两个不同的工艺合起来  就有了前道后道的区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不过不同的工艺数据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front end晶體管閘極minmum width=0.5;back end晶體管閘極minmum width=0.35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解0.5 和 0.35具体指哪个值?谢谢

网友:
應該是 L

网友:
回复 网友D:
特征尺寸,在某个工艺中所得达到的最小尺寸。一般front-end为poly的最小尺寸,back-end为metal或者contact等等的最小尺寸,
反正哪个层次的最小宽度最小,其值就作为特征尺寸,不同工艺的值对应的值不同,对应的层次也可能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應該說是指特徵尺寸,指半导体器件中的最小尺寸。最小的尺寸即是线条的最小宽度,线宽其实是作为栅极的多晶硅的宽度,也就是晶体管的沟道长度。所以說front end & back end中尺寸均是指MOS管的溝道長度L。希望對你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惑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答,刚刚看了楼上和你的回答。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之处,迷惑了

网友(2019-07-24):
ZMOS的是错误的

网友:
是的,不过不同的工艺数据应该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