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的dout输出到第一个reg的时序怎么约束

楼主(2015-08-10):
现在用一个flash的IP,但ip的lib库里的无dout时序。怎么样确保IP的dout输出到第一个reg的D端的时序不会出现问题?尤其是hold方面,怎么做时序约束

网友:
此时IP就相当于一个Register,只要把时钟定义了就自动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如果IP的时序库是准确的,估计应该是。但目前的情况是IP的时序库对输入输出口的时序描述不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该问IP team吧

网友:
多加delay cell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