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dence中如何定义.cdsenv的路径?

楼主(2015-08-10):
不同的项目使用不同的工艺,因此.cdsenv中的设置也不太一样,怎么样让icfb启动的时候吃到的.cdsenv是当前目录下的配置文件,而不是根目录下的呢?

网友:
icfb默认.cdsenv文件顺序(其他软件也基本如此):当前目录>home目录>软件安装目录,所以楼主只需要把.cdsenv 跟着项目走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不过在项目目录打开icfb,他还是会吃到根目录下面的.cdsenv, 不知道在哪里能够配置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就简单一点,把home下面的删除,只保留项目目录下的.cdsenv 文件;其实这样也是比较好的习惯。

网友:
    设置环境变量CDS_LOAD_ENV!!!

bash设置:export CDS_LOAD_ENV=CWD
C shell设置:setenv CDS_LOAD_ENV CWD

这又是一个整了个不完整piecewise的系统,而且看上去连EDA软件附带的help详细文档都没有认真看过。搞工程设计的需要专业点职业点,否则你知道你整的那个系统真能搞出来合适的设计?

去看一下我以前的系列教程中的环境变量设置文件吧: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from=notice&tid=479940

网友:
我就是学的楼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2018-10-09):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