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中的crosstalk和noise?

楼主(2015-08-10):
现在在学习PT,不明白到底什么是crosstalk?到底什么是noise?
各位大神们,可否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
看pt-si user guide,

网友:
crosstalk应该包含在noise中,只不过crosstalk可以在芯片内做一定的防范,所以STA时候可以分析crosstalk。
本结论是偶尔看书所得,记不大清楚,如果有错请后来者指出。

网友:
crosstalk 会导致delay和noise   靠得比较近的两条平行线间的couple capacitance导致crosstalk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noise指的是?是什么情况?

网友:
noise也叫static noise,其实就是glitch 吧, 别的signal net 的switch 对static signal 的影响  PTSI 里边有详细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