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楼主(2015-08-10):
在做lvs时,Comparison Result 结果正确, 但是出现一个warning: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求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改进?

网友:
ignore

这个估计90%的lvs都有这个问题,看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2015-09-18):
这个问题你解掉了没有?怎么解的?

网友(2016-09-21):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能否帮组一下?

网友:
我之前查过这个warning的解释,印象中大概的意思就是,电路和layout上各自标记的器件数目不一致,但是总W/L对的上,举个例子就是:
电路上用W/L=10um/10um的的两个MOS管并联,layout用W/L=5um/10um的四个MOS管并联,这样得到的总的宽长比都是W/L=20um/10um。
如果lvs时允许reduce parallel MOS管(实际项目基本都是允许的),LVS是肯定能通过的,但是report文件同时会用这个warning提醒你,电路和layout上的器件个数是不一样的哦(电路上是2个器件,layout是4个器件)。

以上是我之前查过的,不是很确定是不是这个意思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一下解释,忘记是svrf还是user guide了,应该就是这两个文件之一。

reduce parallel MOS会影响到这个warning是我猜测的,感兴趣的同学可以验证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finger和multiplier混乱照成的,比如schematic中multiplier=4,版图中合并了OD变成finger=4。当然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问题,所以LVS结果只报warni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我去看了一下,发现这个情形体现的是在电路上的symbol调用的个数上,而不是调symbol填写参数的m数值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当schematic两个器件各端接的完全相同,且其中有器件的M或者finger不为1时,便会出现这个warning。原因应该是schematic对应器件不是唯一时,LVS无法reduce该器件,layout中器件总数便与schematic不相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嗯,不过reduce本身没有问题,我去验证了一下,发现即使在lvs report里面,source和layout最终reduce结果一样,也会在某些情况下出现这个warning。感觉更像是比较source里面调用symbol个数和layout中独立的器件个数的比较。而且其中symbol的个数要大于1。

网友(2018-08-02):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此处的reduce是什么意思,比如lvs规则文件中的lvs_reduce又是什么意思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