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cell内部用什么函数显示instance的参数?

楼主(2015-08-10):
自定义的pcell,dbCreateLabel()可以打固定的label,看了skill的手册,还是不知道怎么在pcell里面做显示参数的label。请大神赐教。。。。

楼主:
有人知道不

网友:
我以前是这么做的,供你参考下回复 1# thonu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赐教!再请问大神一下,skill这东西就一些帮助文档和manual,网上可参考的东西寥寥无几,那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去学啊?

网友(2017-08-17):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决了我纠结了俩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