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 问题

楼主(2015-08-10):
如下图是设计中的时钟树。CLK主时钟,A和B是CLK的generate clock。C又是A的generate clock。那么默认情况下是不是最右边红框里面的寄存器都会balance?如果不想balance C 应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默认是都balance的,你可以把c的ICG输入端设置成exclude p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试了一下把c用create_clock定义,这样好像C 就不会和A,B一起balance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generate clock定义的隐含意思就是要balance的,用create_clock 是不需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