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电容分压的问题

楼主(2015-08-11):
各位前辈好,我最近仿了这样一个电路,如下图:

上下电压源分别为600和400mV,电容为1pF。我期待两电容中间连线电压为500mV,不知道为什么仿真结果是500mV逐渐下降的,谢谢!

网友:
那就是有漏电喽。

网友:
电容两边电压不同,AC耦合,充放电

网友:
同学,电容是不能进行直流电压分压的,中间点是悬空点,理论上电压是不定的

网友:
Cadence的电容模型一般是一个理想电容并联一个1T欧姆的大电阻。即使这样,电压降到零还是让人非常困惑的。很多时候,相信自己的直觉比相信仿真软件更重要。这个仿真结果肯定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这么觉得,我再用Multisim仿仿看。
   用Multisim仿出来,如果用直流电压供电,中间点一直电压是零。但我还是觉得应该是0.5V啊。 如果采用方波信号,那么中间点的电压会跳到0.5V,但是还是会随着时间慢慢减小的。

网友:
一个电容分压的问题

网友(2016-03-22):
这个我也仿真过,你观测一下电路的电路,其实是不为零的,电容存在漏电流

网友(2021-11-10):
两个电容串联,中间极板应该没有电荷也就零电位吧。
假设中间极板带正电荷,那么上面电容两极板都是正电荷了,这正常吗?
假设中间极板带负电荷,那么下面电容两极板都是负电荷了,电容两极板能带同种电荷吗?
所以中间极板只能是零电荷。

以上是我自己的分析,不晓得对不对,这个问题我也一直不确定!
大家说说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