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的def文件里的floating和ordered的区别

楼主(2015-08-11):
在scan chain的def文件中,将instance分成了floating和ordered两类。我的问题是这两个分类的区别是什么?在对scan chain进行reorder时,pnr对这两个分类进行何种操作?谢先!

网友:
floating告诉工具这些element s是可以reordered的。ordered字面看就是有顺序了,会告诉工具,这些elements 不要做reorder。

网友:
pr reorder完了还要重新出chain的, 都随意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没有加scan chain时,布线没有short问题,而加了scan chain之后,有大量的short问题。这些short问题不知从何入手,能否请指教一下,有几种原因能够导致short问题?

网友:
那就读入scandef,做reorder啊,

通常不reorder 也不一定会造成route问题的,route short原因有很多, power,drc,design相关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