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谁有在layout中添加metal层dummy的实用的好方法?

楼主(2015-08-11):
请教大家,谁有在layout中添加metal层dummy的实用的好方法?
论坛中,找了好几次,也没有好的方法,大多是没有将方法写出,或者写的更加详细,
而且论坛中的方法试过也都没有成功。请教大家!

网友:
通常用一個 DRC rule file
run DRC 產生 一個 gds
把 gds stream in 到新 lib
把產生出 dummy cel 加回 原 layour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个DRC file是怎么得来的,是工厂提供的还是自己编写的!

网友:
通常是自己編寫   難度不高

网友:
找Fab要Dummy Rule

网友:
工藝 提供  自己寫的  軟體商提供 網路抓的  都有

网友:
FAB should provide this rule deck.

网友:
主要都是fab提供的,当然自己能力强写一个也行,  fab也是人写的啊, ^-^

网友B:
楼主想问下,添加dummy metal 有什么用?提高金属覆盖率吗?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自己编写

网友:
找个fab的 看下 就行了啊,  fab也是人写的,记住

网友:
谢谢上一楼解答

网友C(2021-07-23):
dummy metal是为了改善CMP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dummy metal是为了改善CMP效果

请教一下CMP是指什么呢?

网友:
化学机械抛光

网友:
我们dummy 层都是tape out 后让 fab 厂做的, 需要做的反而是画 metal block 不让铺dummy的区域

网友(2023-07-04):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问下,添加dummy metal 有什么用?提高金属覆盖率吗?

这个通常是为了满足drc中density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