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P&R中多种算法混合布局方法

楼主(2015-08-11):
使用ICC做P&R过程中,要求多种算法在布局时混合在一起,有什么方法或者命令?跪求哇,先谢谢啦!

网友:
没看懂问题是啥

楼主:
RE: 求P&R中多种算法混合布局方法

回复 楼主:

   抱歉!问题表述不清楚;其实与算法没有关系,希望的结果是,在布局时,将几种类型的REG散乱的、交叉的摆放在一个区域。

工具place的时候,会将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紧密的单元放在一起。
现在想把几种类型的单元散乱的、交叉的摆放在一个区域,

就像将3种不同颜色的玻璃,放在一起,混合在一起。

目前的方法是:create_bound,强制混合;
方法的弊端是:需要迭代次数太多,很难布通;

求其他方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说明了一下,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看懂。谢谢!

网友:
算法和用pr工具的人是两码事情, 算法是编程方法, 表示没看懂问题是啥

网友:
还是没闹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