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fix hold

楼主(2015-08-11):
route_opt -only_hold_time -incremental ,为什么icc 不管同一条reg2out 的path上setup
的slack 一直猛修hold 把setup都搞烂掉了。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设一下setup margin
让icc 修hold 不要把setup 搞坏掉

网友:
不用-only 啊, -only是比较极端的行为

route_opt -incr 就行了, 它setup,hold ,drc等都会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