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电路纹波很大怎么办 怎么办

楼主(2015-08-11):
各位大神,上面的电路用MAX15021芯片降压,但是产生的纹波较大,调过了开关频率,但貌似开关频率被耦合到了输出,怎么办,,,,求助呀

网友:
加电容,调试

网友:
电感太小了,试着加大电感试下,最好计算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开关有过冲现象,就像这个图示的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应该正常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芯片上的资料,输出应该能够驱动后级电路,现在这个驱动不起来,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输出波形现在成了这样,怎么消除,调节了补偿的电容和电阻,效果不明显。。

网友:
美信的芯片不至于这么差,楼主从LAYOUT上找找原因,
你的小信号一定要跟功率地分开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后级电路是指那些?是负载吗?还有你如果要测输出电压的纹波需要用探头侧碰或用弹簧地,交流耦合,20MHz带限,这样结果比较好!

网友:
调节补偿回路,加Sunbber电路。

网友(2016-03-07):
示波器探头是怎么接的?要把探头的回路尽量减小,用尖端和管体法,测输出电容两端的电压

网友:
测试ripple的时候使用的是短探棒的方式吗?用示波器自带的圆环做GND去测试

网友:
加大电感,用低ESR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