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让LSW中有些dummy的一打开版图就不可见,而不用每次都去点鼠标中键?

楼主(2015-08-11):
如何让LSW中有些比如dummy的一打开版图就不可见,而不用每次AV后再去点鼠标中键使有些NV?

网友:
tf里面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以下几个类似section的小模块在tf文件里
    techLayers
    techLayerPurposePriorities
    techDisplays
    streamLayers
哪个里面的去注释掉某个lsw中的某个呢?还是其他某个?

网友:
"leSetAllLayerVisible(t),leSetLayerVisible( list(\"M1\" \"drawing\") nil ),leSetLayerVisible( list(\"V2\" \"drawing\") nil ),leSetLayerVisible( list(\"M2\" \"drawing\") nil ),leSetLayerVisible( list(\"V3\" \"drawing\") nil ),leSetLayerVisible( list(\"M3\" \"drawing\") nil ),leSetLayerVisible( list(\"via3\" \"drawing\") nil ),hiRedraw()")

网友:
在lsw里面鼠标指到layer然后右键好像可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的是要把那一层就不要在lsw里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C:

   cadence616,有个选项可以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5141呢

网友:
貌似不行,

网友:
Just modify technology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以下几个类似section的小模块在tf文件里
    techLayers
     techLayerPurposePriorities
     techDisplays
     streamLayers
     哪个里面的去注释掉某个lsw中的某个呢?还是其他某个?

网友:
tf文件     techDisplays   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
cadence616里面哪个选项可以设置?

网友(2015-09-10):
Cadence61中,use layer  palette lpps only选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