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几个小问题求助

楼主(2015-08-11):
1. 在csh中,一般什么时候用set env, 什么时候用set ?
2. 关于仿真工具,比如VCS,配置选项里需要两个列表,一个是dut.list,另一个见有的是整个testbench的列表,有的环境却是tc.list,为什么两者都可以?
3. 在仿真log中,想要改变有error的地方的格式,比如关键字加粗或者整行标红,如何操作?

谢谢!

网友:
1.关于setenv/set的区别百度一下就有答案
2.dut.list或者tc.list是指filelist嘛,如果是指filelist的话,只要编译时源文件(dut或者testbench)全部包含进来就可以,至于filelist如何管理,看个人习惯。
3.vcs打印输出好像不能配置字体。如果有这种需求,后续脚本处理一下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请问最后脚本处理log的方式大致怎么实现呢,没经验不知道怎么弄,有例子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