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HY芯片不用MAC可以用吗

楼主(2015-08-11):
直接用FPGA控制PHY芯片发送数据,怎么做,关键是不用MAC

楼主:
就是不用MDC和MDIO可以使用PHY芯片吗

楼主:
换句话说就是把两个PHY芯片直连,这里的直连是指原来接MAC端的两块PHY连接,RX-TX,怎么做

网友:
关注中,我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要考虑时钟抖动的影响,建议加上fifo缓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RX-DV始终是低电平啊,RXD也始终是1101输出,没有有效数据?求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是 mii 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RGMII,能收到信号了,问题是怎么发出去,用另一块PHY芯片的TX端发出去,时钟怎么设置您知道吗

网友:
看不懂你的需求啊,用FPGA控制PHY发送数据?然后后面又说PHY和MAC的接口直连,那不就是RGMII接口直连吗?还需要FPGA干什么?
还有最后的问题,RGMII有信号,要用TX发出去,时钟怎么设置?不懂你在说什么啊
把需求说清楚,这样才能有人给你解答问题啊,是要做个什么东西,如果说不好,就画个图出来嘛。
我的理解,你是想把两块PHY的RGMII端在FPGA内部直接接起来,一块PHY接收的数据通过另外一块PHY发送出去?

网友: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用FPGA控制PHY发送数据,且不要mac层,完全可以,但是建议你把mdio和mdc控对了。链路建好了,收发数据才能正常

网友:
发送时要加CRC的,否则接收端会丢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刚开始我没表达清楚,您最后的理解是对的,就是要把两块PHY的RGMII在FPGA内连接起来,一块负责接受数据,另一块负责发送数据,现在的问题是,用signaltap2可以捕捉到接收端的RXD信号,然后我把RX—CLK经过相位延迟的锁相环后送到发送端PHY,RXD送到TXD端,TX-EN我直接拉高了,问题就是数据发送不出去,phy的发送led不闪,并且在PC上也捕获不到发送信号。头疼死了,调了两周了,还是没结果,身边的人都不是搞FPGA的,也没个指导,已经丧失搞科研的信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我把两块PHY的RGMII在FPGA内连接起来,一块负责接受数据,另一块负责发送数据,现在的问题是,用signaltap2可以捕捉到接收端的RXD信号,然后我把RX—CLK经过相位延迟的锁相环后送到发送端PHY,RXD[3:0]送到TXD[3:0]端,TX-EN我直接拉高了,问题就是数据发送不出去,phy的发送led不闪,并且在PC上也捕获不到发送信号。用的DE2-115开发板,请问在FPGA内用控制MDC和MDIO口吗,不控制用默认的可以吗,如果必须要控制怎么设置啊,求助啊,救救我吧!

网友:
关注,我也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tx_en不能直接拉高的,你再看看rgmii接口协议,一般是先将rgmii转为gmii,再用一个异步fifo作为缓存,接收端时钟为rx_clk,发送端用时钟pll生成一个125M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