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do文件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5-08-11):
1、本人为FPGA新手,公司项目常用的do文件,我可以稍微的改动。但是最近需要我重新建立一个工程,重新生成和制作一个do文件,有大侠可以指点一下吗,非常的感谢。

网友:
可以看看脚本语言基础书

楼主:
之前有人指点说是看modelsim的英文文档,但是看起来比较费劲。您说的“脚本语言基础书”有哪些呢,比如说?

网友:
我是直接把需要仿真的添加到modelsim中,如果是多个目录的话可能没有do文件方便吧,我没用过,听说方便。
我个人感觉,怎么操作都是那几步,有ip核就添加库,没有就建个工程添加进来编译一下,就可以放仿真了,按照do文件走几次,你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