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MMP-6408做一个功率放大器,这个芯片偏置电路需要微带匹配吗

楼主(2015-08-11):
本人学生一枚,用AMMP-6408做一个功率放大器,数据手册给出的偏置电路是  这样的,但看别人用的时候加了微带匹配,是这样的

,就想知道为什么,微带是怎么匹配出来的。

网友:
这个放大器工作频率在6GHz以上,所以应该用微带偏置线。这种微带线一般是四分之波长开路线,提供射频通路与直流通路的隔离,同时射频通路损耗要小,在ADS或者AWR里仿真一下s参数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神的帮忙,有点明白了,还有就是想问下AVAGO官网给的是s2p文件没有ads model ,建好这个这个模型就3个引脚要怎么仿真。

(初学ads 会简单的s仿真,这个就是有点迷盲,是模型建的不对吗)

网友:
一般来说是一端口输入,二端口输出,三端口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帮忙,但还是有点不明白,看数据手册说输入输出不需要匹配啊!看别人这图是偏置电源电路部分做了下微带处理,直接按数据手册给的原理图做电路行不?这个模型能怎么做Vdd,Vgg,DET_O,DET_R引脚电路仿真。

网友:
哎呀,我把器件看错了,这东西是MMIC,不需要微带偏置,那个电路图里应该也不是匹配电路。你要应用的话按照数据手册的原理图做直流部分就行,去耦电容放得离器件近一些,射频输入输出口最好用CPW。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太感谢啦,再最后问下为什么传输线两边都有那种孔,那个是随便放吗想放多少放多少吗

网友:
那些接地孔是为了阻断substrate mode的传播,一般我设孔孔间距是八分之一波长到二十分之一波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一直这么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再请教下大神,像这种封装怎么在ADS里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好用momentum仿真,可以根据实际走线设置微带和地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