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0nm下PT修复多个corner的问题

楼主(2015-08-11):
主要问题在lt corner和wc corner的时候setup和hold打架,PT肿么corver多个corner修复啊?另外我主要是用size cell的方式修复hold 和setup,感觉这样打架就会很严重,如果add buffer修hold这个问题就缓解了很多~
是不是最好不要用size cell修复hold啊~

另外这种mcmm的修复timing的思路是如何啊?

网友:
先修logical DRC,再修setup,最后修hold

网友:
你要搞清楚sizecell为什么setup和hold冲突

网友:
size down在修hold方面不大好用,40nm以下,cell的驱动能力本来就弱,稍微size down一下,可能transition就上去了,导致delay增大很多,所以,你的setup问题就冒出来了。
修hold,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公共路径上插buf,效果最明显,影响最小,这方面,华大的软件效果不错。没有这软件的话,PT插buf修,效果也马马虎虎,至少比size down强。
mmcm修timing,就是把设定的corner都读进去,边修边看,尽量保证不会修了这个corner,那个corner又冒出来,因为,不同corner下,timing worst path不完全一样,所以,都要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温度反转效应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pt可以吃多个corner的timing修吗?

网友:
dmsa 啊, 就是pt的mcmm,  多个corner一起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我好奇怪,为什么给我的修pt的脚本是dmsa的,但是为嘛每个corner跑完都会吐一个pteco.tcl的脚本~
不应该是好多corner吐一个共同的脚本吗?

网友:
一样的,你diff看看

网友:
脚本都一样内容

网友(2017-06-09):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