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erl语言输出问题请教!!

楼主(2015-08-11):
最近再看perl脚本语言!!
想请教下下面这个例子:
@a=qw /aaa bbb ccc/;
print "@a";
print "@a\n";
print @a."\n";
这几个输出做了下比较,前两个可以理解!!
特别想请教下最后一句的print 为什么输出的为数组中标量的个数!!!

网友:
因为@a本身表示标量个数
$a_num=@a
print @a."\n"; 等效 print $a_num."\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点疑问,@a相当于是标量的个数,那第一个为什么输出不是个数,是不是还是因为有连接符   ". "  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连字符的问题,因为你前两个使用了“”,@a不再是变量了,而是转义后的数组你的连接字符是为了用一个print打印两个字符,一个是标量@a一个是换行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受教,懂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