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稳定运放,斩波技术问题

楼主(2015-08-11):
斩波技术在仪表放大器、精密信号放大器等应用的比较多,光看原理也很好懂:调制→解调。
我现在很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输入信号后面加一个斩波器,会把信号调制到斩波信号奇次谐波分量上去,

请问这个调制过程的理论计算是什么?还有就是斩波技术应用在全差分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有哪些优缺点?

谢谢!!!

网友A:
输入信号先经过斩波调制到奇次谐波上去,而输入噪声未经调制,信号和噪声一起经运放处理后再通过斩波调制,噪声只调制一次被调制到奇次谐波上了,而奇次谐波信号再次调制又被调制到偶次谐波和基波(零次谐波或原输入信号的频率,也即同频率的奇次谐波乘以奇次谐波,通过三角函数积化和差运算可以得到零次谐波和此奇次频率的2倍的偶次谐波,不知道零次谐波的叫法正确与否,但这样说便于理解)分量上去了,基波分量就是原输入信号经运放处理后的信号了,把上述的奇次谐波和偶次谐波再统统滤掉,就剩基波分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认真看了您的解答,看我对您的描述对不对:我加的斩波是方波,把这个方波进行傅里叶变换,和我的输入信号进行调制(相乘),得到奇次谐波项,再用这些项再乘一个进行傅里叶变换了的方波斩波,进行解调,把输入信号调回baseband,以及偶次谐波?这里的偶次谐波也是在高频区吗?我看了些论文,说信号经过两次调制之后得到的就是原始信号啊,有偶次谐波分量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大概推导了一下斩波稳定放大器的原理,两次chop后应该是有偶次谐波的,你帮忙看看有没有推导错误

chop

ch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推到很严谨,太感谢您了大牛!!!您做过斩波运放吗?我目前项目里的做一个classAB折叠式两级运放,在输入级、折叠点、P管电流源下边各加了一个斩波器,斩波3个斩波器的频率是一样的吧?相位也一样吗?
我把三个斩波器加同频同相的方波,仿真发现有问题,不知道是频率有啥要求还是相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倒数第三行,m=n的情况时,应该也是两个∑相乘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哦哦,看急了,没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以前看过斩波稳定运放的电路,一直没具体设计过。频率是相同的,相位是可以设计成同相的,但需要把运放三个斩波结构处的极性搞明白,否则可能需要设置成反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问题解决了,我之前出现的问题原来是斩波器管子太小,电阻大了点,把P管的漏抬高进入线性区了,把管子尺寸增大点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看的那些论文说一般带宽=2fchopper,fchopper>2fT(输入信号的最大截止频率),我这么照做,仿真发现斩波频率fchopper的大小会改变单位增益带宽的值(很不理解),我想问您:输入信号、斩波频率、带宽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2017-05-18):
有没有推荐斩波运发相关的资料和书啊

网友(2021-12-10):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先经过斩波调制到奇次谐波上去,而输入噪声未经调制,信号和噪声一起经运放处理后再通过斩波调制, ...

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2022-05-0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问

网友A(2022-08-0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这个留言下边有坛友又@我时才发现此问题可能某次看完后忘了一直没回复,sorry。。。同时@ihavenocat
斩波类似于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故斩波频率至少要大于信号带宽的2倍(奈奎斯特采样定律);斩波运放工作时是对斩波信号(加上offset后通常是方波)进行放大而不是仅对原输入信号进行放大,信号已经被调制到斩波频率上了,故速度上或者说运放带宽(环路单位增益带宽或闭环带宽)要保证能对斩波信号进行有效放大(不失真,建立精度要求),故通常设计时会将运放带宽设置为斩波频率的2倍。
上述只是理论原则,实际设计时,为了减轻运放斩波输出滤波难度(通常用RC低通滤波,f=1/(2*pi*RC)频率处衰减是-3dB,要想滤波效果好的话会比较费面积;若是陷波滤波则设计需另考虑),斩波频率选择通常会高于2倍信号频率(类似过采样),至于高多少则还要考虑功耗、面积等因素(斩波频率高,运放带宽也要设计大,功耗与频率成正比);为了尽可能不失真地放大斩波信号,运放带宽也可以设计高于2倍的斩波频率,同样需权衡功耗等因素。

网友B(2023-04-04):
方波傅里叶展开好像应该是sin才对吧,不过体现在结果上只是正负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留言下边有坛友又@我时才发现此问题可能某次看完后忘了一直没回复,sorry。。。同时@ihavenocat
斩 ...

你说的带宽是0db带宽,GBW带宽,不是-3db带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方波傅里叶展开好像应该是sin才对吧,不过体现在结果上只是正负号的问题。 ...

方波傅里叶展开成sin也可以转换成cos,只是三角函数的变换(幅值/相位)或做个时域上的延迟,不影响频率特性的推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带宽是0db带宽,GBW带宽,不是-3db带宽吧?

是的

网友D(2023-05-04):
您好,对一组斩波开关,有后面开关频率低于前面开关频率的斩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好,对一组斩波开关,有后面开关频率低于前面开关频率的斩波吗。

我目前没见过有这么做的,对于运放的斩波,考虑输入输出正负极性对应需要同时翻转,以保证闭环的负反馈特性。

网友(2023-09-26):
想问一下楼主,斩波频率一般怎么设置,我看到网上有点的说小于运放带宽,有的说大于运放带宽,想请教一下斩波频率的设置依据是什么?

网友(2023-11-06):
引用 网友A:
方波傅里叶展开成sin也可以转换成cos,只是三角函数的变换(幅值/相位)或做个时域上的延迟,不影响频率 ...

展开不应该还有个常数项a0吗,如果a0存在我算下来就多了个基频的噪声分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没见过有这么做的,对于运放的斩波,考虑输入输出正负极性对应需要同时翻转,以保证闭环的负反馈特 ...

展开不应该还有个常数项a0吗,如果a0存在我算下来就多了个基频的噪声分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展开不应该还有个常数项a0吗,如果a0存在我算下来就多了个基频的噪声分量
...

若考虑从0时刻起始开始,完整的正负抵消或许用正弦正交函数展开来推导更合适,这样没有基频分量,但推导的效果是一样的。用余弦展开的话只是起始相位不同,delay 90度就是正弦函数了,基频分量同样不存在。推导只是为了说明频域的效果,当时也不知道咋想的选择用余弦函数了。。。我现在有更为简洁明了易懂的推导方式了,就是暂时没空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若考虑从0时刻起始开始,完整的正负抵消或许用正弦正交函数展开来推导更合适,这样没有基频分量,但推导 ...

能存在负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存在负电压吗?

正负指的是方向,而非指纯粹的负电压。

网友(2023-12-13):
引用 网友E:
能存在负电压吗?

你所列的方波傅里叶展开是时钟的方波(摆幅是从电源到地,所以a0=Aclk/2),而不是时钟方波作用到差分输入信号或offset信号上起到方波调制作用的后的信号方波(正负相差180度,a0=Asig/2+(-Asig/2))=0),能否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存在负电压吗?

网友F(2024-01-23):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留言下边有坛友又@我时才发现此问题可能某次看完后忘了一直没回复,sorry。。。同时@ihavenocat
斩 ...

想问一下大佬,在设计含有斩波稳定技术的带隙基准电路时,也看到有人设置斩波频率远大于整个环路带宽GBW,使输出电压形成锯齿波,然后用滤波器(感觉很多人用notch filter)使最后输出电压取中间值;想问一下这种也是可行的吗?如果可行,那斩波频率约为GBW的1/2跟斩波频率远大于GBW这两种情况的区别及优缺点分别是什么呢?且这两种情况各自应用在哪些方面比较多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大佬,在设计含有斩波稳定技术的带隙基准电路时,也看到有人设置斩波频率远大于整个环路带宽GBW ...

斩波频率的选择,首先要看架构,通常来说失配导致的Vos可近似为DC信号,在这个帖子之前发的推导图里,是信号Vi+Vos同时被放大器放大A(f),这种结构要求斩波频率必须要高于放大器带宽(按Vi被放大的建立精度要求约束的系统带宽),这种结构也是存在的,比如共栅结构的电流检测放大器;对用于反馈结构的运放斩波比如bandgap内的运放,Vbe电压信号本身接近DC也即信号本身频率很低,对运放的带宽要求并不高,运放的Vos基本也可认为是DC信号,此时主要的约束反而是低频噪声(如1/f噪声等),因此使用斩波结构时运放带宽要保证能将低频噪声有效“放大”即可,通常运放随便设计一下带宽就几百KHz甚至上MHz了,这也完全满足对低频噪声进行放大的带宽要求,此时相当于用大马(大带宽的运放)拉小车(低频噪声),故斩波频率可以低于运放带宽,说白了还是"信号+Vos+噪声"的带宽太低了,如果对低频噪声也不要求,基本就是DC信号放大了,带宽不是约束,不过bandgap的运放带宽通常也不会设计得太低,否则PSRR也会相应打折;如果输入是动态信号,本身对运放带宽有要求(建立精度),那么斩波频率应大于等于带宽,通常会取2倍带宽甚至更高的斩波频率。

其次是滤波的约束,斩波频率越高则将Vos和低频噪声调制到的频率也越高,同样的滤波结构滤波越容易,滤波效果也更好;对于相同的Vos和足够的运放带宽,在采用V to I转换并对电容C充放电时,斩波频率fc=1/Tc越高则斩波输出的电压波动越小(I/C*Tc/2),滤波后的波动也会更小,但斩波频率高的话动态功耗也会大些,合理取舍即可。

补充内容 (2024-1-29 14:40):
sorry,敲字叙述有混乱带宽的地方...放大器带宽应为信号带宽,斩波频率通常取2倍信号带宽及更高,运放带宽GBW则应按建立精度要求高于斩波频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大佬,在设计含有斩波稳定技术的带隙基准电路时,也看到有人设置斩波频率远大于整个环路带宽GBW ...

notch filter除了正常的类似RC滤波的效果外还有对斩波频率陷波滤波的作用,可以看看对不同斩波频率的滤波效果以选择合适的notch filter开关频率和电容比。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斩波频率的选择,首先要看架构,通常来说失配导致的Vos可近似为DC信号,在这个帖子之前发的推导图里,是信 ...

大佬真的讲的很好,新手小白看了很久才大概看懂,能再咨询个问题吗?对于滤波的约束,斩波频率越高,噪声被调制到的频率也越高,但是噪声尖峰会越小,同时噪声精度(低频下的噪声值)会大,这是为什么呢?另外,我设计了一个带隙基准运放,加入斩波,(此时还未加低通滤波器)斩波频率为50k的时候,按道理50k左右的峰值是最高的,但不知道为什么,相反150k的峰值更高,有一点不理解是为什么?(若把斩波频率调为20k或者100k,图像还比较正常,要么只有斩波频率左右有一个峰,要么3倍fchopper频率处峰值小一点),我自己觉得是不是输出点负载电容的影响,因为150k左右刚好在那个坡那里,还希望大佬解惑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斩波频率的选择,首先要看架构,通常来说失配导致的Vos可近似为DC信号,在这个帖子之前发的推导图里,是信 ...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bandgap内的运放,此时GBW不再是限制因素,但我看很多文章都说这时chopper频率要小于GBW,我个人认为是因为chopper频率过高,增益会有所下降,确实我仿真后发现增益确实下降了,所以想问问此时增益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大佬真的讲的很好,新手小白看了很久才大概看懂,能再咨询个问题吗?对于滤波的约束,斩波频率越高,噪声 ...

50KHz和150KHz不知道是不是仿真精度的问题,可以参照下面帖子里我的回复试一试?

斩波运放pstb仿真,相位上下跳动,低频增益都是尖峰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其他问题还没思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bandgap内的运放,此时GBW不再是限制因素,但我看很多文章都说这时chopper频率 ...

我原先的回复修正了,参考补充内容。运放的闭环带宽或-3dB带宽频率处增益会下降-3dB,斩波频率也是工作频率,升高时闭环增益也会随之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KHz和150KHz不知道是不是仿真精度的问题,可以参照下面帖子里我的回复试一试?

斩波运放pstb仿真,相 ...

确实是仿真精度的问题,如果pnoise扫描频率范围起点我减小了点图像就不一样了

网友G(2024-03-11):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先经过斩波调制到奇次谐波上去,而输入噪声未经调制,信号和噪声一起经运放处理后再通过斩波调制, ...

大佬说的很对,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信号经过两次斩波后会被调制到偶次谐波附近,这个偶次谐波的信号也要被滤除吗,但是我的仿真结果显示,很难滤除掉啊,这里的信号太大了,很少有人讲斩波后的滤波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大佬说的很对,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信号经过两次斩波后会被调制到偶次谐波附近,这个偶次谐波的信号也要被 ...

当然也会被滤除的。奇次谐波就是斩波频率fc的1、3、5倍,偶次谐波就是2、4、6倍,典型的滤波器能把fc的谐波滤除掉,那么滤除2fc通常不成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当然也会被滤除的。奇次谐波就是斩波频率fc的1、3、5倍,偶次谐波就是2、4、6倍,典型的滤波器能把fc的谐 ...

【新提醒】两次斩波后,信号是被调制到原来的位置还是调制到了偶次谐波附近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大佬请看我这个提问帖,您说偶次谐波和奇次谐波附近的能量都可以滤除,这是对的,根据仿真结果,使用高阶RC滤波器,的确都可以滤除,但是我使用开关电容陷波器,它的偶次谐波总是无法滤除,这是为什么,我猜测,因为开关电容陷波本身就是采样保持,会产生偶次谐波的的。
还有一个问题,信号经过两次斩波,理想情况下,应该是不变的,但是实际情况中,信号斩波后经过了运放,运放带宽有限,第二次斩波后,信号就会出现在偶次谐波附近,这是为什么呢,望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斩波频率的选择,首先要看架构,通常来说失配导致的Vos可近似为DC信号,在这个帖子之前发的推导图里,是信 ...

前辈讲得好好!感谢前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斩波频率的选择,首先要看架构,通常来说失配导致的Vos可近似为DC信号,在这个帖子之前发的推导图里,是信 ...

前辈您好,请问一下您这句话“如果输入是动态信号,本身对运放带宽有要求(建立精度),那么斩波频率应大于等于带宽,通常会取2倍带宽甚至更高的斩波频率”是说“那么斩波频率应大于等于(信号)带宽”对吗?这样的话似乎没有分析“斩波频率可以大于运放GBW”的情况,您分析的另外两种情况(推导图的Vi+Vos放大斩波频率选择 与 BG电路架构斩波频率的选择)都是斩波频率小于运放带宽GBW。不知道我有没有哪里理解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前辈您好,请问一下您这句话“如果输入是动态信号,本身对运放带宽有要求(建立精度),那么斩波频率应大于 ...

之前的回复是在手机上的浏览器回复的,敲的内容有些长,字比较多,故语言叙述上有很多敲错的地方,在PC上看时才看到,还请见谅。正如题主所述,通常斩波频率都应小于运放带宽GBW,一般会小于GBW的1/2也是合理的,这也是建立的要求。

补充内容 (2024-4-15 09:24):
把斩波频率设置高于运放带宽GBW有时也可以,无非就是在斩波频率正反两个半周期工作时的建立都不好,但在输出时offset仍能正负抵消或经滤波后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的回复是在手机上的浏览器回复的,敲的内容有些长,字比较多,故语言叙述上有很多敲错的地方,在P ...

明白了,谢谢前辈!

网友(2024-05-13):
引用 网友F: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bandgap内的运放,此时GBW不再是限制因素,但我看很多文章都说这时chopper频率 ...

因为闭环增益下降了从而引入的增益误差也越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的回复是在手机上的浏览器回复的,敲的内容有些长,字比较多,故语言叙述上有很多敲错的地方,在P ...

前辈您好,看您对斩波这一块非常熟悉,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直接把两个斩波器一前一后相连,来看看调制和解调的效果,发现解调出来的正弦波有这种尖峰,但是第一个斩波器调制的时候是没有明显毛刺的,这个还是时钟的原因么,因为这些尖峰其实就是出现在时钟切换出的,但是我这里用的是理想时钟啊,包括斩波器内部都是理想的0-1.8v的时钟,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是因为时钟交叠么。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当然也会被滤除的。奇次谐波就是斩波频率fc的1、3、5倍,偶次谐波就是2、4、6倍,典型的滤波器能把fc的谐 ...

你好,想问一下,为什么使用pss+pac仿真之后增益显著降低呀,甚至降低到原来的二分之一,改变斩波频率也依然增益非常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你好,想问一下,为什么使用pss+pac仿真之后增益显著降低呀,甚至降低到原来的二分之一,改变斩波频率也 ...

您指的环路增益吧?正常不会这样,是不是PAC仿真起始频率设置大了,有可能PAC仿真时主极点继续往更低频走,导致起始频率处的增益下降了?试试把起始频率改更小试试比如0.01Hz、0.001Hz、0.0001Hz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您指的环路增益吧?正常不会这样,是不是PAC仿真起始频率设置大了,有可能PAC仿真时主极点继续往更低频走 ...

这个是开环状态下的仿真,尝试了下您说的方法,增益依然降低的非常厉害,最开始给的是1HZ,后面变小之后和1HZ情况下的增益结果相同,主极点位置大概是144KHZ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开环状态下的仿真,尝试了下您说的方法,增益依然降低的非常厉害,最开始给的是1HZ,后面变小之后 ...

主极点频率似乎挺高的,是宽带放大器么?另外就是PAC仿真是想看什么,为何要开环仿真。没有电路架构和主要spec、仿真条件和设置,可能不太好分析。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主极点频率似乎挺高的,是宽带放大器么?另外就是PAC仿真是想看什么,为何要开环仿真。没有电路架构和主 ...

斩波的频率是小于开环状态下的带宽,想看一下加入斩波之后的增益,是应该用闭环电路仿真吗,那可能是电路仿真搭建的问题,如果是闭环的话应该怎样搭建电路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斩波的频率是小于开环状态下的带宽,想看一下加入斩波之后的增益,是应该用闭环电路仿真吗,那可能是电路 ...

是电压放大器么,如果开环放大增益高或者DC偏置不合理的话输出可能饱和顶到电源或地会导致增益下降很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之前的回复是在手机上的浏览器回复的,敲的内容有些长,字比较多,故语言叙述上有很多敲错的地方,在P ...

您好,我觉得一般讨论的应该是运放的-3dB频率,而不是GBW。因为一般运放是闭环用的,而且我们说运放的增益保持一个常数,这个范围应该是在-3dB内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斩波频率的选择,首先要看架构,通常来说失配导致的Vos可近似为DC信号,在这个帖子之前发的推导图里,是信 ...

对用于反馈结构的运放斩波比如bandgap内的运放,Vbe电压信号本身接近DC也即信号本身频率很低,对运放的带宽要求并不高,运放的Vos基本也可认为是DC信号,此时主要的约束反而是低频噪声(如1/f噪声等),因此使用斩波结构时运放带宽要保证能将低频噪声有效“放大”即可,通常运放随便设计一下带宽就几百KHz甚至上MHz了,这也完全满足对低频噪声进行放大的带宽要求,此时相当于用大马(大带宽的运放)拉小车(低频噪声),故斩波频率可以低于运放带宽,说白了还是"信号+Vos+噪声"的带宽太低了。

请问前辈,为什么说用于bandgap内的斩波运放,运放的带宽要保证将低频噪声有效"放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好,我觉得一般讨论的应该是运放的-3dB频率,而不是GBW。因为一般运放是闭环用的,而且我们说运放的增 ...

嗯,对于单主极点系统近似计算可认为闭环BW-3dB=开环GBW,若有反馈系数F的话就是BW-3dB=F*GBW,描述上有些简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对用于反馈结构的运放斩波比如bandgap内的运放,Vbe电压信号本身接近DC也即信号本身频率很低,对运放的带 ...

有效放大是指不失真,如果运放带宽很小比如低于闪烁噪声和热噪声的转折频率则不足以将低频噪声“不失真”地放大,则低频噪声经运放放大输出就是“失真”的,对于电压放大器的斩波可能本身就存在误差。如果是对跨导放大器斩波(V to I再积分),则斩波频率至少也应大于转折频率,同时可能也要大于跨导放大器的带宽以使斩波输出范围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压放大器么,如果开环放大增益高或者DC偏置不合理的话输出可能饱和顶到电源或地会导致增益下降很多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K(2024-06-19):
引用 网友A:
有效放大是指不失真,如果运放带宽很小比如低于闪烁噪声和热噪声的转折频率则不足以将低频噪声“不失真” ...

前辈,您好。我是将chopper+notch filter用于BGR电路中。BGR电路只有chopper不加notch filter时,低频环路增益比不加chopepr和不加notch filter的BGR的环路增益降低2dB左右。但是加入chopper和notch filter的BGR在相同的位置加入iprobe时,低频环路增益相比只加入chopper而不加notch fillter的BGR的环路增益降低了30dB左右,而且换iprobe的位置时,低频环路增益相差很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前辈,您好。我是将chopper+notch filter用于BGR电路中。BGR电路只有chopper不加notch filter时,低频环 ...

是pstb仿真结果的差异结果么,两个仿真的带宽有什么差异?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是pstb仿真结果的差异结果么,两个仿真的带宽有什么差异?

是pstb的仿真结果。我是将下图的CM密勒电容换成从VG1端口接到电源VDD的电容Cc,iprobe接在了VG1之后,也就是Cc电容之后,最上方PMOS管的栅极处。第一种情况stb仿真:不加入chopper和chopper,低频环路增益为75dB左右,环路增益的3dB带宽为13.5Hz左右,环路增益的单位增益带宽为69KHZ左右 ,相位裕度为87.5°左右;第二种情况pstb仿真:只加入chopper不加入notch filter,低频环路增益为73dB左右,,环路增益的3dB带宽为14.4HZ左右,环路增益的单位增益带宽为69KHZ左右,相位裕度为87.5°左右,第三种情况pstb仿真:加入chopper和notch filter,低频环路增益为43dB左右,环路增益的单位增益带宽为54kHZ,环路增益的3dB带宽为360HZ左右,相位裕度为62°左右。
同时我又将iprobe放在了notch filter的输入也就是运放的输出端口V1处,,环路低频增益为72dB左右,环路增益3db带宽为12HZ左右,环路增益的单位增益带宽为54KHZ左右,相位裕度为62°左右,但是相位裕度曲线是从0°开始上升,不知道iprobe放在哪个位置是正确的,还请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是pstb的仿真结果。我是将下图的CM密勒电容换成从VG1端口接到电源VDD的电容Cc,iprobe接在了VG1之后,也 ...

电路里只画了一个chpper模块,只是示意吧?不知道运放的具体结构是怎样的,以及chpping和notch filter的频率和相位关系,还有就是Miller补偿电容改为接VDD是否影响补偿。假定电路设计和仿真设置没有问题,iprobe通常应放置在能完全断开所研究的反馈环路的“单点”位置上,否则仿真结果可能不是所想要看到的真实情况,尤其是在电路有多个环路或复杂环路时。notch filter里有两个接VDD的电容,放在notch filter输入和输出的仿真结果可能是不同的,因为在高频下电容相当于短路,将iprobe的“源端”电路用电容短路和将“负载端”用电容短路对环路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高频),如果电容短路会引入新的环路或对环路的结构产生影响,那么iprobe的放置位置就需要留意,如果影响是在很高频才体现出来倒是可以忽略,如果是在带内或带宽附近则需要分析。从你的电路来看,放在V1处是较合理的位置,另外你可以试试将iprobe放置在VG1节点Cc电容前边和后边看看仿真波形有否区别,不过感觉你放置位置不同导致的仿真差异有些大,有些奇怪。相位曲线从0°开始上升,可能的原因一个是iprobe放置位置,还有就是一些坛友提到的电路中cascode管的Bulk接的位置(接电源/地与local tie),这些如果造成了与理想分析时的环路的结构的不同,那么就会导致相位出现变化,仿真器毕竟不是人,不会想当然,只会依据电路的实际情况和具体设置来计算,出现差异还是需要人来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是pstb的仿真结果。我是将下图的CM密勒电容换成从VG1端口接到电源VDD的电容Cc,iprobe接在了VG1之后,也 ...

Ken Kundert的论坛里关于stb分析的一些答复也可做参考:
https://designers-guide.org/forum/YaBB.pl?num=164064549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里只画了一个chpper模块,只是示意吧?不知道运放的具体结构是怎样的,以及chpping和notch filter的 ...

1.“还有就是Miller补偿电容改为接VDD是否影响补偿”。这个应该是不影响补偿的,我仿真了不加notch filter只加入chopper时的pss+pstb,环路是稳定的。我又将notch filter和后面的Cc电容进行pss+pac仿真,在整个BGR环路增益的单位增益带宽内,notch filter+Cc几乎可以等效为RC串联电路,R=1/(2*fs),fs为notch filter的频率,fs频率大概为BGR环路增益的单位增益带宽的3倍左右。所以在单位增益带宽内,相当于运放的输出端并联的一个RC低通滤波器。
2."另外你可以试试将iprobe放置在VG1节点Cc电容前边和后边看看仿真波形有否区别"区别也很大,iprobe放置在VG1节点Cc电容前边低频环路增益值只有十几db,iprobe放置在CG2节点电容后边低频环路增益为四十几dB,两者相差30dB左右。

网友L:
引用 网友A:
notch filter除了正常的类似RC滤波的效果外还有对斩波频率陷波滤波的作用,可以看看对不同斩波频率的滤波 ...

您好大佬,我目前做的斩波运放+notch结构,运放是二级折叠共源共栅的结构,把它连成了单位增益,希望能够去除这个buffer的失调电压和1/f噪声。目前是tt仿真效果很好,但是蒙特卡洛结果很差,经常无法在三角波的一半处进行滤波,想问下大佬,这个有什么解决方式吗。另外还想问下大佬,我是要测量直流信号,通常滤波器采用什么形式的呢,无源滤波器用的多吗。我担心有源的滤波器中的运放还会引入新的失调。

网友M:
引用 网友A:
Ken Kundert的论坛里关于stb分析的一些答复也可做参考:
https://designers-guide.org/forum/YaBB.pl?num ...

大佬,您好,想请教一下:在bg应用中,fch设置为400kHz、notch_filter的fs设置为200kHz并与fch错开1/4相位,GBW=100kHz,这个取值有问题吗。主要是仿真结果无论是pvt还是mc都表现的非常好,然后很多论文里都是fch<GBW,所以没太懂我的仿真结果是不是bug。

网友:
引用 网友L:
您好大佬,我目前做的斩波运放+notch结构,运放是二级折叠共源共栅的结构,把它连成了单位增益,希望能够 ...

首先需判断差的MC仿真点上的瞬态DC工作是否都正常,若有器件因为失配导致工作异常则电路设计的健壮性不足,是DC设计问题;其次三角波是否摆幅过大导致上管或下管某一边电路进入线性区,三角波输出不对称或者变成一阶RC波形,可提高斩波频率或增大滤波电容试试能否改善;斩波/滤波开关的通断是否充分,斩波/滤波时钟的相位关系是否随MC失配仿真有较大差异或畸变,不交叠时钟设置是否合理等等。可能还需要具体电路结构或仿真结果来分析。这种情况无源滤波器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大佬,您好,想请教一下:在bg应用中,fch设置为400kHz、notch_filter的fs设置为200kHz并与fch错开1/4相 ...

我觉得如果验证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没问题,后边关键就是版图的事了。如果chopping电路结构是V to I积分形式((gm*Vos)/C1*(Tchop/2)=(gm/C1)*Vos*(0.5/fchop)=π*GBW/fchop*Vos),斩波频率高了有一定好处,输出摆幅会小,但对于后边notch filter来说除了陷波外的–3dB频率为fs*C1/(2π*C2),fs=0.5fchop,可见频率高了一阶滤波效果也会略差些,需依据具体设计来确定。但是对于电压放大器则通常需要fchop小于GBW,按照一阶建立要求来确定

补充内容 (2024-6-29 14:05):
notch filter的–3dB频率应为2*fs*C1/(2π*C2),少了个2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如果验证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没问题,后边关键就是版图的事了。如果chopping电路结构是V to I积分形式 ...

前辈您好我想问一下运放中用了开关电容共模反馈也是需要用到时钟,同时斩波也用到时钟的话,这两者的频率会有冲突嘛或者说两者对于时钟的设置要区分开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前辈您好我想问一下运放中用了开关电容共模反馈也是需要用到时钟,同时斩波也用到时钟的话,这两者的频率 ...

加了斩波的话,开关电容CMFB的时钟一般会与斩波时钟关联,采用同频时钟是最便捷的方式,可简化设计和控制。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加了斩波的话,开关电容CMFB的时钟一般会与斩波时钟关联,采用同频时钟是最便捷的方式,可简化设计和控制 ...

我看有的帖子说开关电容的时钟最好是斩波时钟的两倍,说防止混叠? 两者的时钟相近一点PSS也好收敛好像

网友A:
引用 网友N:
我看有的帖子说开关电容的时钟最好是斩波时钟的两倍,说防止混叠? 两者的时钟相近一点PSS也好收敛好像
...

2倍于斩波频率可能会更好些吧,在斩波正负周期都有完整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采样保持过程和相同的电容负载。以前做过同频的似乎也没太大问题,另外就是可以在同频时钟下采用对称结构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

网友N:
引用 网友A:
2倍于斩波频率可能会更好些吧,在斩波正负周期都有完整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采样保持过程和相同的电容负载 ...

前辈我想问一下,加了斩波后噪声是有所下降,但是增益和裕度出现了问题,这是啥问题呢该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N:
前辈我想问一下,加了斩波后噪声是有所下降,但是增益和裕度出现了问题,这是啥问题呢该怎么解决?
...

先查看电路各工作点是否异常,也就是tran仿真到达稳态时每个斩波周期中各个节点的电压、电流或器件的瞬态工作点与未加斩波正常工作时是否有较大的不同。DC工作点或瞬态的稳态工作点正常是前提,否则PAC结果没有意义,之后再看看仿真方法仿真设置等有否问题。

网友O(2024-08-10):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如果验证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没问题,后边关键就是版图的事了。如果chopping电路结构是V to I积分形式 ...

请问为啥是2倍的呀,前面的等效电阻不应该是1/Cfilter*f-filter嘛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请问为啥是2倍的呀,前面的等效电阻不应该是1/Cfilter*f-filter嘛

对于对称结构的两个C1和半个时钟周期的工作状态。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学习斩波

网友(2024-11-11):
sea大佬很强,学习了

网友P:
你好,请问一下,带Chopper的放大器,仿真失调电压,它的testbench应该这样进行搭建吗?
我在仿真tran时候,它的输出电压波动范围仅为20μV,我感觉效果很好。
但当我按照下图方式,仿真Vos时,输出为VT类型的VIN-VOUT的值为1V以上,我目前很难排查出问题。
想请问一下,是否是testbench出现了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A:
有效放大是指不失真,如果运放带宽很小比如低于闪烁噪声和热噪声的转折频率则不足以将低频噪声“不失真” ...

这里要求斩波频率大于跨导放大器的带宽以使斩波输出范围合理,是从输出纹波考虑吗,但是如果斩波频率大于运放带宽会导致对输入信号的增益减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好,请问一下,带Chopper的放大器,仿真失调电压,它的testbench应该这样进行搭建吗?
我在仿真tran时候 ...

你这不是反馈环路内滤波的电路结构,反馈可能需要从OPA的输出点接到VIN,而不是从滤波输出点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Q:
这里要求斩波频率大于跨导放大器的带宽以使斩波输出范围合理,是从输出纹波考虑吗,但是如果斩波频率大于 ...

对,输出纹波也小;信号带宽也小的话,增益影响不大。

网友R(2024-12-15):
引用 网友A:
notch filter除了正常的类似RC滤波的效果外还有对斩波频率陷波滤波的作用,可以看看对不同斩波频率的滤波 ...

这个开关频率和电容比怎么取啊,有论文推荐吗佬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开关频率和电容比怎么取啊,有论文推荐吗佬

也没在意具体论文,先看看这个帖子66楼我的回复?

网友S: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如果验证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没问题,后边关键就是版图的事了。如果chopping电路结构是V to I积分形式 ...

请问sea大佬,如下图所示的斩波运放中,fch的频率大于Gm1的UGBW时,为什么从PAC仿真来看,整体开环增益并没有太多下降,而且闭环仿真也没问题。这是因为Gm1成为了像您说的一个V to I的跨导了吗?我看这个人的解释没太懂啊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61&pid=10681030

网友A:
引用 网友S:
请问sea大佬,如下图所示的斩波运放中,fch的频率大于Gm1的UGBW时,为什么从PAC仿真来看,整体开环增益并 ...

加了chopper一般低频环路增益会略增大,注意我说的是电路上加chopper器件与不加的区别,因为chopper器件引入了导通电阻造成环路增益变大,而电路上chopper电路开与不开的环路增益变化是不大的。图示结构就是V to I。链接的帖子我也没太看明白是想说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chopper一般低频环路增益会略增大,注意我说的是电路上加chopper器件与不加的区别,因为chopper器件 ...

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T:
引用 网友A:
对,输出纹波也小;信号带宽也小的话,增益影响不大。

大佬,我还是想不明白,你的chopping frequency都大于ugb了,chopping后的增益应该降低很多啊???即使在bandgap circuit中,你chop一个直流信号,把它先弄成频率为fch的方波,方波傅里叶变换不就是正弦波信号了吗,频率为fch(fch>ugb)的正弦波,经过amplifier之后幅值会变小呀,这不就等于增益下降了吗??不理解,怎么也理解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大佬,我还是想不明白,你的chopping frequency都大于ugb了,chopping后的增益应该降低很多啊???即使 ...

这里说的是在跨导放大器输出点进行滤波,是在环路内滤波而不是在bandgap闭环输出点进行滤波。闭环输出点看到的是电压放大器,是你所述的情况。

网友R(2025-01-24):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如果验证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没问题,后边关键就是版图的事了。如果chopping电路结构是V to I积分形式 ...

请问这个notch带来的极点如何推导的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如果验证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没问题,后边关键就是版图的事了。如果chopping电路结构是V to I积分形式 ...

这个c1和c2是谁的电容啊,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请问这个notch带来的极点如何推导的啊

69楼我回复的-3dB频率就是极点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c1和c2是谁的电容啊,求教

网友U(2025-03-17):
大佬,想请问一下,我用斩波做的LNA,用RC滤波时没有问题,但是在加入gm-c的滤波器时就会震荡,但是单仿gm-c滤波器的性能也是没问题不会震荡的,这是为什么啊?@sea11038
这是电路图:

这是gm-c的电路图:

网友U:
大佬你好,我用斩波做的LNA,用RC滤波是正常的,性能也ok,但是加入gm-c的有源滤波后,系统会震荡。单仿gm-c也是没有问题的,不会震荡。如果把斩波的时钟改为恒定值,不进行斩波切换的话,系统也能正常工作,这能确定是斩波和滤波器之间存在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U:
大佬你好,我用斩波做的LNA,用RC滤波是正常的,性能也ok,但是加入gm-c的有源滤波后,系统会震荡。单仿g ...

最好能有更详细点的电路结构和仿真设置的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有更详细点的电路结构和仿真设置的描述

整体电路,要求lna的带宽在100-10KHz,斩波频率设置在40kHZ:

gm-c滤波器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有更详细点的电路结构和仿真设置的描述

用RC滤波的波形图,输入频率1kHz,幅值500uV,红色是滤波前,黄色是RC滤波后:

网友U: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有更详细点的电路结构和仿真设置的描述

整体电路,带宽要求100-10KHz,斩波频率设计在40kHz。

gm-c滤波器电路:
使用RC滤波波形:

用gm-c滤波器之后波形:
放大后可以看到明显震荡:
这是gm-c滤波器的ac仿真,截止频率10k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U:
整体电路,带宽要求100-10KHz,斩波频率设计在40kHz。

这电路结构我以前没见过,也不能直观的看出具体的工作原理(各子模块通过电容AC耦合?),但从工作频率上看似乎并不是传统概念上所说的LNA(射频),斩波似乎也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斩波(对放大器差分输入端的offset和低频噪声进行斩波),所以不好分析。唯一可能解释的是RC滤波接在输出端,会有左零点产生可能对电路有补偿作用,而gm-C滤波器没有。有些疑问,一是绿色波形上大摆幅的毛刺具体是什么形状及是如何产生的;二是核心放大电路输入端全部是电容耦合,似乎没有静态直流工作点,只能工作于交流状态(高通)?

网友U: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结构我以前没见过,也不能直观的看出具体的工作原理(各子模块通过电容AC耦合?),但从工作频率上看 ...

这是一个用于神经信号采集的模拟前端,所以频率不高,主要要求低功耗,斩波也是为了去除闪烁噪声。
我也怀疑过是RC滤波对左零点有影响,尝试了不加rc滤波也不加gm-c,系统也是正常工作的,只是斩波的高频毛刺没有去除。也尝试过将斩波模块的clk设为定值,可以基本等效为不加斩波模块,然后加上gm-c,系统也是可以工作的。所以我怀疑是斩波模块和gm-c模块的冲突导致的,或者gm-c恶化了放大器的相位裕度,但是这种带了后端电路的运放还可以仿真相位特性吗?

1、波形放大是下图这样,看起来是斩波的高频信号没有去除导致的。
2、电容反馈式的结构,直流工作点用伪电阻Rb从运放的输出端给到输入端,确实是具有高通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是一个用于神经信号采集的模拟前端,所以频率不高,主要要求低功耗,斩波也是为了去除闪烁噪声。
我也 ...

后端电路对运放来说只是增加了负载,负载对环路稳定性是有影响,但也只是负载效应,通常不会导致稳定性出现质的变化。
这不像通常的斩波输出,毛刺都朝向一侧且幅值不同,或者是电路设计问题?感觉像只是其他的某种调制。可以试试分别在GM1、GM2、GM3及阻抗提升模块运放内的正输入端串联一个小的DC电压模拟offset,看看仿真输出结果会有什么变化。
刚看到知乎上的帖子,或可参考或联系作者讨论:https://zhuanlan.zhihu.com/p/295 ... 188779018939031654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bandgap内的运放,此时GBW不再是限制因素,但我看很多文章都说这时chopper频率 ...

请教在哪篇论文看到的?可以发一下题目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A:
加了chopper一般低频环路增益会略增大,注意我说的是电路上加chopper器件与不加的区别,因为chopper器件 ...

前辈,那想问一下加入chopper后,增益变化很小,PM和GBW都降低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V:
前辈,那想问一下加入chopper后,增益变化很小,PM和GBW都降低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

需要看差异是否明显,正常应该是不大的,还有就是采用不同的仿真方式,默认的精度、步长等设置也会不同,得到的结果就会有差异。如果差异很大则可能需要查看电路及器件前后的工作状态是否变化较大。

网友(2025-04-22):
请教一下前辈@sea11038,我的bg的带宽为30kHz,chopper频率为200kHz时都OK,但是如果降低到50kHz,输出就开始震荡了~这是为什么?怎么从数学推导来理解?就是简单的两级运放

谢谢~

网友(2025-06-26):
引用 网友N:
我看有的帖子说开关电容的时钟最好是斩波时钟的两倍,说防止混叠? 两者的时钟相近一点PSS也好收敛好像
...

斩波频率等于开关电容频率会混叠,这是什么意思呀,帖子链接还有吗

网友(2025-08-20):
引用 网友U:
大佬,想请问一下,我用斩波做的LNA,用RC滤波时没有问题,但是在加入gm-c的滤波器时就会震荡,但是单仿gm- ...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佬说的很对,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信号经过两次斩波后会被调制到偶次谐波附近,这个偶次谐波的信号也要被 ...

加LPF好还是NCfilter好?您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提醒】两次斩波后,信号是被调制到原来的位置还是调制到了偶次谐波附近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 ...

您好,请问最后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L:
您好大佬,我目前做的斩波运放+notch结构,运放是二级折叠共源共栅的结构,把它连成了单位增益,希望能够 ...

你好,请问加陷波滤波器之后,等效的运放的输入噪声回增加,您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