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项目记录3--MCU验证

楼主(2015-08-11):
今天测试了两个IIC做master和slave的情况,由于仿真的时候IIC的sck和sda没有上啦,所以输入一直是高阻,导致没有时钟输出。或许是没有上啦,所以输出一直是底。IIC的PAD是inout,到IIC模块的时候就分成sck_in,sck_out,sda_in,sda_out。如果只看内部信号,看不到slave的响应信号。MCU的项目中,其中一个IIC是和串口复用的pin,我们是把两个IIC接到一起去测试同一个eeprom,当用和串口复用的IIC来测试的时候,测试正确;当用另外一个IIC来测试的时候,eeprom没有响应信号,最后打信号才发现IIC的数据线虽然有高低电平出来,但是底电平很高(只比高电平小一点点0.5v左右),总结原因是和串口复用的pin默认情况用的是串口功能,并且测试的时候还会用串口打印数据,估计是串口影响IIC的功能,把复用的pin配置成IIC功能,测试通过。slave就比较简单点,软件配置好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