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该自偏置运放的小信号分析

楼主(2015-08-11):
求大神算一下该运放的从out输出的开环增益以及如何让该电路处于稳定状态,而不会产生震荡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你这个不能正常工作吧,偏执电流搞得有问题

楼主(2015-10-08):
回复 网友A:

   可以工作的,旁边的自启动电路没有截图,不过不影响性能分析

网友:
我的模拟电路不是很好,不过。。话说这个不是一个单级运放嘛?PMOS输入,current mirror做load...

网友:
这是运放吗?

网友(2017-09-02):
最近也遇到了,请问有没有思路

网友:
1. 开环增益的计算参考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2. 该电路没有连接成负反馈的形式,所有不存在稳定性问题;

网友(2022-03-11):
启动电路呢,自偏置运放可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