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哪位大侠有bipolar工艺的库文件?

楼主(2015-08-12):
想用hspice做一些只有三极管组成的集成运放电路的仿真,但在网上找到的都是cmos工艺的,里面的双极型晶体管的参数不太合适。

楼主:
有没有人?

网友:
*NPN with xbase in Base;without sink; emitter area: 5*7 layout:C1
..model VN5x7 NPN
*********************** DC *********************************
+ IS=9.552E-18        BF=126.7701          NF=0.9874
+ VAF=347.3644        IKF=4.2019E-03       ISE=8.9224E-18
+ NE=1.297            BR=0.0608            NR=0.9696
+ VAR=17.7281         IKR=3.70E-05         ISC=3.7332E-16
+ NC=1.105            RB=920.2121          IRB=1.2612E-07
+ RBM=120.2978        RE=2.2603            RC=513.2474
+ Tref=27.0
********************** Capacitance ***************************
+ CJE=8.58E-14         VJE=0.7358          MJE=0.3609
+ CJC=8.0E-14          VJC=0.5672          MJC=0.3615
+ CJS=4.04E-13         VJS=0.4817          MJS=0.2432
+ FC=0.75              XCJC=0.28
********************* Transit Time ***************************
+ TF=3.83E-10           XTF=30.2           VTF=36.8
+ ITF=0.155             TR=3.83E-8         PTF=20.09
********************* Temperature ****************************
+ XTB=1.52               XTI=6.8             EG=1.11
********************* Noise **********************************
+ KF=0.00                AF=1.0
*############################################################

*############################################################
*NPN with xbase in Base; without sink; emitter area: 7*10 layout:C2
..model VN7x10 NPN
*********************** DC *********************************
+ IS=2.0245E-17       BF=145.4              NF=0.9862
+ VAF=257.8896        IKF=5.9978E-03        ISE=2.8207E-17
+ NE=1.367            BR=0.1031             NR=0.9709
+ VAR=13.9911         IKR=3.7014E-05        ISC=6.6693E-16
+ NC=1.2525           RB=915.2617           IRB=6.1845E-08
+ RBM=110.0           RE=1.139              RC=436.0558
+ Tref=27.0
********************** Capacitance ***************************
+ CJE=1.34E-13       VJE=0.7358        MJE=0.3609
+ CJC=1.04E-13       VJC=0.5672        MJC=0.3615
+ CJS=4.4E-13        VJS=0.4817        MJS=0.2432
+ FC=0.75            XCJC=0.35
********************* Transit Time ***************************
+ TF=3.83E-10         XTF=30.2            VTF=36.8
+ ITF=0.155           TR=3.83E-8          PTF=20.09
********************* Temperature ****************************
+ XTB=1.52             XTI=6.8             EG=1.11
********************* Noise **********************************
+ KF=0.00               AF=1.0
*############################################################

*############################################################
*NPN with xbase in Base; without sink; emitter area: 14*20 layout:C4
..model VN14x20 NPN
*********************** DC *********************************
+ IS=1.0012E-16        BF=202.3095         NF=0.9885
+ VAF=175.5107         IKF=0.0194          ISE=1.1693E-17
+ NE=1.2421            BR=0.3593           NR=0.9769
+ VAR=11.0             IKR=1.5312E-04      ISC=9.4351E-15
+ NC=1.4645            RB=950.68           IRB=6.025E-08
+ RBM=112.75           RE=0.625            RC=245.1432
+ Tref=27.0
********************** Capacitance ***************************
+ CJE=3.52E-13        VJE=0.7358         MJE=0.3609
+ CJC=1.93E-13        VJC=0.5672         MJC=0.3615
+ CJS=5.61E-13        VJS=0.4817         MJS=0.2432
+ FC=0.75             XCJC=0.51
********************* Transit Time ***************************
+ TF=3.83E-10          XTF=30.2          VTF=36.8
+ ITF=0.155            TR=3.83E-8        PTF=20.09
********************* Temperature ****************************
+ XTB=1.52             XTI=6.8           EG=1.11
********************* Noise **********************************
+ KF=0.00              AF=1.0
*############################################################

*############################################################
*NPN with xbase in Base; with sink; emitter area: 5*7 layout1
..model VN5x7_D NPN
*********************** DC *********************************
+ IS=9.552E-18        BF=126.7701            NF=0.9874
+ VAF=347.3644        IKF=4.2019E-03         ISE=8.739E-18
+ NE=1.3104           BR=0.0643              NR=0.9677
+ VAR=16.0            IKR=3.70E-05           ISC=3.7332E-16
+ NC=1.11             RB=1070.1514           IRB=7.0133E-08
+ RBM=115.3788        RE=2.2039              RC=55.205
+ Tref=27.0
********************** Capacitance ***************************
+ CJE=8.58E-14         VJE=0.7358         MJE=0.3609
+ CJC=8.4E-14          VJC=0.5672         MJC=0.3615
+ CJS=4.52E-13         VJS=0.4817         MJS=0.2432
+ FC=0.75              XCJC=0.27
********************* Transit Time ***************************
+ TF=3.83E-10          XTF=30.2           VTF=36.8
+ ITF=0.155            TR=3.83E-8         PTF=20.09
********************* Temperature ****************************
+ XTB=1.52             XTI=6.8            EG=1.11
********************* Noise **********************************
+ KF=0.00              AF=1.0
*############################################################

*############################################################
*NPN with xbase in Base; with sink; emitter area: 7*10 layout2
..model VN7x10_D NPN
*********************** DC *********************************
+ IS=2.2277E-17         BF=148.5208           NF=0.9886
+ VAF=264.7159          IKF=6.2729E-03        ISE=1.0055E-17
+ NE=1.269              BR=0.112              NR=0.9709
+ VAR=15.0              IKR=3.7014E-05        ISC=1.4935E-15
+ NC=1.2758             RB=1050.2617          IRB=8.1845E-08
+ RBM=100               RE=1.139              RC=36.6388
+ Tref=27.0
********************** Capacitance ***************************
+ CJE=1.34E-13          VJE=0.7358          MJE=0.3609
+ CJC=1.07E-13          VJC=0.5672          MJC=0.3615
+ CJS=4.88E-13          VJS=0.4817          MJS=0.2432
+ FC=0.75               XCJC=0.34
********************* Transit Time ***************************
+ TF=3.83E-10           XTF=30.2            VTF=36.8
+ ITF=0.155             TR=3.83E-8          PTF=20.09
********************* Temperature ****************************
+ XTB=1.52              XTI=6.8             EG=1.11
********************* Noise **********************************
+ KF=0.00               AF=1.0
*############################################################

*############################################################
*NPN with xbase in Base; with sink; emitter area: 14*20 layout4
..model VN14x20_D NPN
*********************** DC *********************************
+ IS=1.0094E-16          BF=205.8247            NF=0.9879
+ VAF=165.0298           IKF=0.0166             ISE=1.3827E-17
+ NE=1.2467              BR=0.4066              NR=0.9828
+ VAR=11.0               IKR=1.5312E-04         ISC=2.5081E-14
+ NC=1.4645              RB=1000.2              IRB=7.025E-08
+ RBM=95                 RE=0.62                RC=16.069
+ Tref=27.0
********************** Capacitance ***************************
+ CJE=3.52E-13           VJE=0.7358         MJE=0.3609
+ CJC=1.96E-13           VJC=0.5672         MJC=0.3615
+ CJS=6.12E-13           VJS=0.4817         MJS=0.2432
+ FC=0.75                XCJC=0.5
********************* Transit Time ***************************
+ TF=3.83E-10           XTF=30.2           VTF=36.8
+ ITF=0.155             TR=3.83E-8         PTF=20.09
********************* Temperature ****************************
+ XTB=1.52               XTI=6.8             EG=1.11
********************* Noise **********************************
+ KF=0.00                AF=1.0
*############################################################

*############################################################
*NPN with xbase in Base; without sink; emitter area:7*10 layout:E2
..model VN7x10_2B NPN
*********************** DC *********************************
+ IS=2.0158E-17          BF=144.3997           NF=0.984
+ VAF=392.5397           IKF=6.1857E-03        ISE=1.5811E-17
+ NE=1.3065              BR=0.1008             NR=0.979
+ VAR=14.0               IKR=3.9235E-05        ISC=4.6279E-15
+ NC=1.3675              RB=457.63             IRB=7.1845E-08
+ RBM=55                 RE=1.13916            RC=177.3992
+ Tref=27.0
********************** Capacitance ***************************
+ CJE=1.34E-13           VJE=0.7358           MJE=0.3609
+ CJC=1.33E-13           VJC=0.5672           MJC=0.3615
+ CJS=5.28E-13           VJS=0.4817           MJS=0.2432
+ FC=0.75                XCJC=0.26
********************* Transit Time ***************************
+ TF=3.83E-10            XTF=30.2             VTF=36.8
+ ITF=0.155              TR=3.83E-8           PTF=20.09
********************* Temperature ****************************
+ XTB=1.52               XTI=6.8              EG=1.11
********************* Noise **********************************
+ KF=0.00                AF=1.0
*############################################################

*############################################################
*NPN with xbase in Base; without sink; emitter area: 14*20 layout:E4
..model VN14x20_2B NPN
*********************** DC *********************************
+ IS=1.0262E-16           BF=187.0208             NF=0.989
+ VAF=186.3206            IKF=0.0201              ISE=1.2462E-17
+ NE=1.2334               BR=0.3712               NR=0.9828
+ VAR=11.0                IKR=1.5312E-04          ISC=1.1659E-14
+ NC=1.4188               RB=457.34               IRB=7.025E-08
+ RBM=56.375              RE=0.62                 RC=97.92
+ Tref=27.0
********************** Capacitance ***************************
+ CJE=3.52E-13           VJE=0.7358           MJE=0.3609
+ CJC=2.3E-13            VJC=0.5672           MJC=0.3615
+ CJS=6.55E-13           VJS=0.4817           MJS=0.2432
+ FC=0.75                XCJC=0.41
********************* Transit Time ***************************
+ TF=3.83E-10           XTF=30.2               VTF=36.8
+ ITF=0.155             TR=3.83E-8             PTF=20.09
********************* Temperature ****************************
+ XTB=1.52               XTI=6.8              EG=1.11
********************* Noise **********************************
+ KF=0.00 AF=1.0
*############################################################

*############################################################
*LPNP Use pbase as emitter and collector;
*emitter diameter=5; Base_Width=10 layout:G2
..model LP7_10 PNP
*********************** DC *********************************
+ IS=1.2803E-16            BF=249.9792             NF=0.9928
+ VAF=64.5661              IKF=4.1779E-05          ISE=1.3864E-16
+ NE=1.4457                BR=28.0                 NR=0.8777
+ VAR=16.356               IKR=1.6341E-05          ISC=2.616E-14
+ NC=1.608                 RB=1.5048E+03           IRB=5.00E-06
+ RBM=410.4793             RE=70.7918              RC=416.1113
+ Tref=27.0
********************** Capacitance ***************************
+ CJE=2.26E-14          VJE=0.5672          MJE=0.3615
+ CJC=2.88E-13          VJC=0.5672          MJC=0.3615
+ CJS=6.76E-13          VJS=0.4817          MJS=0.2432
+ FC=0.75               XCJC=0.06
********************* Transit Time ***************************
+ TF=3.46E-9              XTF=2.1267           VTF=16.6381
+ ITF=1.54e-6             TR=1e-7
********************* Temperature ****************************
+ XTB=0.1                 XTI=6.7841            EG=1.11
********************* Noise **********************************
+ KF=0.00                  AF=1.0
*############################################################

*############################################################
*LPNP Use xbase as emitter and collector;
*emitter diameter=5; Base_Width=10 layout:H1
..model XP5_10 PNP
*********************** DC *********************************
+ IS=1.8475E-16          BF=738.0               NF=0.9943
+ VAF=60.4074            IKF=8.0694E-05         ISE=6.9407E-17
+ NE=1.4144              BR=53.5                NR=1.0019
+ VAR=14.946             IKR=7.599E-05          ISC=1.00E-14
+ NC=1.7                 RB=1.5048E+03          IRB=5.00E-06
+ RBM=410.7533           RE=9.7918              RC=58.4963
+ Tref=27.0
********************** Capacitance ***************************
+ CJE=6.616E-14         VJE=0.1232       MJE=0.4122
+ CJC=2.91E-13          VJC=0.5723       MJC=0.3711
+ CJS=7.03E-13          VJS=0.8604       MJS=0.1015
+ FC=0.75               XCJC=0.06
********************* Transit Time ***************************
+ TF=3.46E-9            XTF=2.1267        VTF=16.6381
+ ITF=1.54e-6           TR=1e-7
********************* Temperature ****************************
+ XTB=0.2228            XTI=3.903          EG=1.11
********************* Noise **********************************
+ KF=0.00               AF=1.0
*############################################################

*############################################################
*LPNP Use pbase as emitter and collector;
*emitter diameter=7; Base_Width=8; layout:A4(PCM)
..model LP7_8 PNP
*********************** DC *********************************
+ IS=1.0217E-16           BF=308.174              NF=0.9852
+ VAF=47.2906             IKF=4.6032E-05          ISE=9.1437E-17
+ NE=1.398                BR=50.0                 NR=0.828
+ VAR=14.1                IKR=2.664E-05           ISC=2.8755E-15
+ NC=1.2865               RB=1.52E+03             IRB=1.00E-08
+ RBM=225.709             RE=51.8019              RC=418.2542
+ Tref=27.0
********************** Capacitance ***************************
+ CJE=3.3E-14              VJE=0.5672         MJE=0.3615
+ CJC=2.91E-13             VJC=0.5672         MJC=0.3615
+ CJS=6.17E-13             VJS=0.4817         MJS=0.2432
+ FC=0.75                  XCJC=0.07
********************* Transit Time ***************************
+ TF=3.46E-9               XTF=2.1267          VTF=16.6381
+ ITF=1.54e-6              TR=1e-7
********************* Temperature ****************************
+ XTB=0.1                   XTI=6.7841          EG=1.11
********************* Noise **********************************
+ KF=0.00                   AF=1.0
*############################################################

*##############################################################################################################
*Note:
* The Res formula is only applicable when the Res Length is larger than Width.
* The current flow on the Res(10* Rsheet) should not larger than 200uA
* Ri,Rp and Rx were tested with 5V reverse bias voltage between resistor and epi.
* Rn was tested with pbase floating.
* The Temperature is from -50 to 125C
* For three terminal resistance (dr for general diode, dd for zener diode)
..model Dr D ( bv=45 ibv=1.0E-5  is=3E-17)
..model Dd D ( bv=7 ibv=1.0E-5 is=3.34E-17)

*Ri---Implant resistor

..subckt Ri n1 n2 n3 l=length w=width kri=scale area=Sc
..param dl=0.8u dw=-0.52u
..param rsh=2393.4 ptc1=5.45e-3 ptc2=1e-5 pvc1=1.408e-2 pvc2=-6e-5 pt='temper'
..param tfac='1.0+ptc1*(pt-25.0)+ptc2*(pt-25.0)*(pt-25.0)'
d1 n1 n3 Dr
d2 n2 n3 Dr
r1 n1 n2 '(rsh*((l-dl)/(w-dw))+1000/area)*(1+pvc1*(v(n3,n1)+v(n3,n2))/2+pvc2*(v(n3,n1)+v(n3,n2))/2*(v(n3,n1)+v(n3,n2))/2)*tfac*kri'
..ends Ri

*Rp---Pbase resistor

..subckt Rb n1 n2 n3 l=length w=width krb=scale area=Sc
..param dl=0.5u dw=-0.45u
..param rsh=214.3 ptc1=1.73e-3 ptc2=6.505e-6 pvc1=1.46e-3 pvc2=-2e-5 pt='temper'
..param tfac='1.0+ptc1*(pt-25.0)+ptc2*(pt-25.0)*(pt-25.0)'
d1 n1 n3 Dr
d2 n2 n3 Dr
r1 n1 n2 '(rsh*((l-dl)/(w-dw))+1000/area)*(1+pvc1*(v(n3,n1)+v(n3,n2))/2+pvc2*(v(n3,n1)+v(n3,n2))/2*(v(n3,n1)+v(n3,n2))/2)*tfac*krb'
..ends Rb

楼主:
回复 3# DC-DC  太感谢你了。

网友(2016-07-19):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在spectre上用吗?需要怎么改呢?

网友(2017-02-18):
有N管 LP管  注入电阻  基区电阻   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