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容LVS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08-12):
在做LVS的时候,pip电容版图提取不了,这是为什么呢?单独只画一个电容,做lvs,会显示说nothing in layout。

lvs report如下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Properties missing on instances in source.
  Error:    Components with non-identical signal pins.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CHAOSGEN_LAYOUT1              CHAOSGEN_LAYOUT1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element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model
   LVS PIN NAME PROPERTY                  phy_pin
   LVS POWER NAME                         "VCC" "vcc" "vcc!" "VDD" "vdd" "vdd!" "DVDD"
   LVS GROUND NAME                        "GND" "gnd" "gnd!" "VSS" "vss" "vss!" "DVSS"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NO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YES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FLATTEN INSIDE CELL                NO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NO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NO
   SOURC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NO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200
   // LVS SIGNATURE MAXIMUM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RC LAYOUT
   //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NO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NO

   LVS REDUCE  C(pip)  PARALLEL [ TOLERANCE c_length 0 c_width 0 ]
   LVS REDUCE  MN  PARALLEL [ TOLERANCE l 1 ]
   LVS REDUCE  MP  PARALLEL [ TOLERANCE l 1 ]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LVS SHORT EQUIVALENT NODES             NO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r  r r 1
   TRACE PROPERTY  mn  w w 1
   TRACE PROPERTY  mn  l l 1
   TRACE PROPERTY  mp  w w 1
   TRACE PROPERTY  mp  l l 1
   TRACE PROPERTY  d(pn_5p0)  a a 1
   TRACE PROPERTY  d(pn_3p3)  a a 1
   TRACE PROPERTY  d(np_5p0)  a a 1
   TRACE PROPERTY  d(np_3p3)  a a 1
   TRACE PROPERTY  d(nwp)  a a 1
   TRACE PROPERTY  d(dnwp)  a a 1
   TRACE PROPERTY  d(np_5p0_esd)  a a 1
   TRACE PROPERTY  d(np_3p3_esd)  a a 1
   TRACE PROPERTY  c(pip)  c_length c_length 1
   TRACE PROPERTY  c(pip)  c_width c_width 1
   TRACE PROPERTY  c(pip)  m m 1

**************************************************************************************************************
                  COMPONENT TYPES WITH NON-IDENTICAL SIGNAL PINS
**************************************************************************************************************

      (Cells with the same ( or corresponding ) name that have different signal
       pin names are listed below.  Pins that do not appear in all corresponding
       cells in both source and layout are ignored by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Layout Component Type:  R (3 pins): (p n) sub
Layout Extra Pins:      sub

Source Component Type:  R (2 pins): (p n)
No Extra Pins.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Properties missing on instances in source.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LAYOUT CELL NAME:         CHAOSGEN_LAYOUT1
SOURCE CELL NAME:         CHAOSGEN_LAYOUT1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4         4

Nets:              38        38

Instances:         63        31    *    MN (4 pins)
                    44        23    *    MP (4 pins)
                     0         1    *    C (2 pins)
                     4         4         R (2 pins)
                ------    ------
Total Inst:       111        59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4         4

Nets:              27        27

Instances:         21        21         MN (4 pins)
                    13        13         MP (4 pins)
                     0         1    *    C (2 pins)
                     1         1         R (2 pins)
                     2         2         _nor2v (5 pins)
                     1         1         _smn2b (5 pins)
                     2         2         _smn2v (4 pins)
                     3         3         _sup2v (4 pins)
                ------    ------
Total Inst:        43        44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SOURCE ERRORS

DISC#
**************************************************************************************************************

Properties Missing on Instances:
  1    property  c_width       not found on     CC0 (C)
  2    property  c_length      not found on     CC0 (C)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3    ** missing instance **                                    CC0  C(PIP)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4          4            0            0

   Nets:               27         27            0            0

   Instances:          21         21            0            0    MN(NMOS_3P3)
                       13         13            0            0    MP(PMOS_3P3)
                        0          0            0            1    C(PIP)
                        1          1            0            0    R(NPLUS_U)
                        2          2            0            0    _nor2v
                        1          1            0            0    _smn2b
                        2          2            0            0    _smn2v
                        3          3            0            0    _sup2v
                  -------    -------    ---------    ---------
   Total Inst:         43         43            0            1

o Statistics:

   2 source properties were missing.

   79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26.
     53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4 series layout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  3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4 series source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  3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VSS CHAOS_BIN CLK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网友:
1. Please check cap type for layout and design (3 pins and 2 pins are different).
2. Please check lvs rule deck check cap by value or w/l.

网友:
請CHK你PIP CAP的path是否要蓋某層symbol才能被識別;
請CHK你runlvs的path是否正確;
請CHK你log.com的spi是否相符;

网友:
還要看看是否有多蓋不應該蓋的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