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SP代码理解有疑问

楼主(2015-08-12):
while(Q==0)
{
d = *addr;
NOP;NOP;NOP;
Q = d &0x80;
NOP;NOP;NOP;
}

问题1:NOP指令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问题2:这个循环是不是有可能死循环了,地址没看到有变化啊?
还望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TMS320C54系列的DSP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ioport unsigned int port1a;
是说该变量对应的是地址为0x1a的端口,那么我怎么知道这个端口与dsp的具体哪一个pin是关联的呢?还是说仅仅就是一个指针指向该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