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VCO的电源上加噪声文件

楼主(2015-08-12):
现在我想评估VCO电源上的噪声对VCO 相位噪声性能的影响,请问如何在VCO的电源上加上噪声文件呢???  求大神指教!!  谢谢

楼主:
岂能就此淹没,自己顶一个!!!!!1

网友:
你用什么工具,跑什么仿真?
瞬态仿真中加噪声都很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cadence工具,仿真VCO的相位噪声,主要是想看在电源上加上噪声文件之后,VCO的相位噪声恶化多少

网友:
Vdc里面加noise profile

网友:
好思路,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Vdc 里面加噪声文件?? 这个Vdc指的是电源电压是吧,那怎么生成噪声文件呢??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来等效电源噪声????   谢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己做ldo的话仿noise 然后save noise 到一个文件里就可以了

网友(2024-11-18):
楼主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VCO的噪声文件如何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