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解决】ICC做LVS报short: short between net NULL(0) and POWER (215325)

楼主(2015-08-12):
今天在ICC下做完PR后,用icc做lvs检查,报short如下: 图像  图中个net NULL(0)我之前没有定义过啊,请问各位大侠这个error怎么处理呢?

网友:
derive_pg_connection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您好!我的运行报告如下:icc_shell>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POWER -ground_net GND -tie
reconnected total 0 tie highs and 0 tie lows
1

icc_shell> verify_pg_nets
Cell top.err existed already. Delete it ...
Checking [GND]:
        There are no floating shapes
        All the pins are connected.
        No errors are found.
Checking [POWER]:
        There are no floating shapes
        All the pins are connected.
        No errors are found.
Checked 2 nets, 0 have Errors
Update error cell ...
1

不过还是有报同样的lvs问题

网友:
-power_pin -power_net

-ground_pin -ground_net

-power_net -ground_net -tie

分3句写

网友:
PG没连接,定义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我按照这三个命令做了,short问题解决了。我man了下derive_pg_connection这个命令,我之前遇到的short是不是因为没有把pin 和net连起来造成的呢?

网友:
应该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power net 和ground net没有连到power pin  和ground pin导致的,请问重新连好后会对版图连接有影响吗?

网友:
物理是没连接,肯定有影响啊~
但是只是你没定义,那么它又怎么会对物理版图有影响呢?
icc中物理连接和定义的连接是2个独立不相干的的~
你要知道你到底是物理短路还是没定义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样判断是物理短路还是没定义呢?请赐教!

网友:
大哥,derive_pg_connection 只是逻辑上的连接,跟物理连接一毛钱关系没有,你ICC里面有short,如果calibre抽text的时候不把那一层的label打上,照样能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请问怎样看物理上连接上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人工看或者Calibre等PV工具。

网友:
verify_lvs -check_short_locator

网友D(2022-06-2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 我也跟您有同样的疑问。因为我的理解是:得先定义power pin和power net之间的逻辑连接,之后工具才能进一步根据逻辑连接来进行物理走线。现在逻辑连接没有定义,是不是物理走线也是没定义的...恳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 我也跟您有同样的疑问。因为我的理解是:得先定义power pin和power net之间的逻辑连接,之后工具才 ...

额 这个问题太久远了  而且我已经不做后端了  实在是帮不了你  还请大神指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这个问题太久远了  而且我已经不做后端了  实在是帮不了你  还请大神指教吧
...

哈哈哈好的好的 确实有点久远了

网友(2022-12-25):
请教楼主,我布线完后verify lvs报了几百个下面类型的错误,就是信号的net和它要连接到pad之间发生短路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所有信号包括电源地都发生了这个问题:
0:  Layer: M2 (32)        Type: Short
Net type: Signal
Type Summary   : SHORTS have been detected by LVS.
Obj Info  : Short between net mem_data_o[11] (538624) and instance pad_mem_data_o11 (537178) at [(0.750,622.885),(1.750,627.335)] in metal 2.
Net: mem_data_o[11]
Error ID: 1792        Status: Error
Bbox      : (0.750 622.885) (1.750 627.335)

网友(2025-10-16):
怎么connect不上但是check又flo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