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与ADE结果不同

楼主(2015-08-12):
大家好!小弟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在仿真时,用脚本仿真时输出的数据与ADE相同工艺角下仿真数据不同?这种情况是要怎么办?

网友:
估计你脚本写得有问题,自己好好查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脚本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在terminal 中启动的ocean,可能是和ADE的环境不同,导致仿真设置出现了偏差,现在正在CIW中仿真。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