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rt的疑问

楼主(2015-08-12):
最近在仿真电路时发现port设置成DC1V,仿真出来port的DC是2V。然后发现测量仪器上port设置的电压和最后电压表测出来也是这样子两倍的关系。这是为什么?

网友A:
port的参数里所设置的电压,是负载与源共轭匹配(能获得最大功率)之后能获得的电压
所以如果你设port阻抗50欧、DC 1V,实际上是一个2V的理想电压源串联一个50欧姆内阻,在接同样的50欧负载时负载上才可以获得1V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谢谢啦。

网友(2021-02-19):
仿真了一下确实是这样,不只是dc,sin也是如此!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阻抗不匹配时有反射呢

网友B(2023-06-08):
引用 网友A:
port的参数里所设置的电压,是负载与源共轭匹配(能获得最大功率)之后能获得的电压
所以如果你设port阻抗5 ...

请问 psin又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点评):
一样的。只要是带内阻的源,标的电压或者功率都是额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psin又是什么原理呢

感谢

网友(2024-10-14):
引用 网友A:
port的参数里所设置的电压,是负载与源共轭匹配(能获得最大功率)之后能获得的电压
所以如果你设port阻抗5 ...

牛牛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