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品质因数是什么?

楼主(2015-08-12):
我的最简单的理解是一个电抗元件总是自带电阻的,于是就可以用求比值的方法求出品质因数,但是书上还讲到 回路(L,C)的品质因数。好心人解答一下啊。品质因数是不是针对一个一端口网络的?

网友:
一个二次多项式可认为对应一个Q
参考《高频电子线路》里,并联谐振串联谐振里讲过,这是所谓的network Q或者tank Q,其物理意义是储能元件储藏的能量与实际负载消耗能量的比值。
你说的元件Q值是component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