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基于UPF的低功耗设计,在综合过程中的level shifter的插入问题

楼主(2015-08-12):
我综合的工具是Design Compiler,利用DC的时候,首先将时钟设置成为dont_touch,这样DC就不会再时钟线上插入buffer,等到后端的时钟树综合时,再插入buffer。
但是,这样的话,不同power domain之间的clock之间也不会插入level shifter,DC就会报warning。

请教大神,时钟信号在UPF的设计过程中该如何考虑???

网友(2019-09-11):
有人知道答案吗

网友:
不会帮顶。warning忽略就可以了吧?反正时钟树还得重新处理。

网友(2020-12-03):
level shift是需要加hand code cell,然后don't touch

网友:
我参与过的项目中,level shift的cell都是手动插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