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sinit调用顺序

楼主(2015-08-12):
目前使用ic615,但是在schematic和layout中快捷键出现问题,我怀疑是我的.cdsinit文件调用顺序不对。求帮忙解决,谢谢!.cdsinit文件有2个,一个在ic615目录下,另外一个是在PDK目录下。
现在的情况是,我只能调用其中一个:
(1)如果不把PDK中的.cdsinit文件拷贝至我的Project目录下,那么Cadence自动调用ic615目录下的.cdsinit,所有快键键正常使用,但是这样不能在CIW窗口出现IBM_PDK,有的需要就不能很好满足。
(2)把PDK中的.cdsinit文件拷贝至我的Project目录下,于是Cadence就调用了Project目录下的.cdsinit。这样在CIW窗口可以出现IBM_PDK,但是好像没有调用ic615目录下的.cdsinit很多快捷键就无法使用了,特别是画版图很不方便。

我想两个.cdsinit文件都调用,而且快键键也要能用,所以恳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写在项目目录的.cdsinit中

;############################################################################
;#
;# DEFINE PERSONAL BIND KEYS
;#
;#############################################################################
loadi(xxxcadence快捷键的绝对路径xxxx/Schematics.il"))
loadi("xxxxxxx/vivaGraph.il")

启动时就会读取了。

楼主:
http://bbs.eetop.cn/thread-306556-1-1.html
之前按照icfbicfb的方法试过,但是添加了之后还是没有效果,和原来一样。

网友:
快捷键的加载是写在.cdsinit还是.cdsenv中来着,搜索一下论坛。
把cadence的快捷键文件的绝对路径写进去,启动就会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忙啊。但是还是没有效果。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ic615本身的快捷键和PDK的快捷键冲突了,按理说这种可能性很小啊

网友:
应该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终于知道什么原因了,在.cdsinit中,调用了IBM自带的bindkeys,将其删除,或者改为你之前给的那种load方法,就可以使用了。额,还是很谢谢你。用load(...)或者loadi(...)好像都可以使用,我不知道那个i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了,谢谢

网友(2022-02-14):
请问楼主pdk提供的.cdsinit在哪个位置,我的cadence一打开菜单上面没有IBM_PDK但是代工厂给的文档里面图示上面菜单栏里面却有IBM_PDK这个选项。

网友C:
我现在只在PDK目录下的Skill里面找到两个BindKey的il文件,没看到有.cdsinit之类的文件。

网友D(2022-09-05):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只在PDK目录下的Skill里面找到两个BindKey的il文件,没看到有.cdsinit之类的文件。
...

如果只是没有找到,可以试试在库里面crtl加f键search一下.cdsinit

search

search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没有找到,可以试试在库里面crtl加f键search一下.cdsinit

好的,谢谢,之后已经找到了

网友(2023-02-09):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之后已经找到了

你好,请问您这个.cdsinit后来在哪里找到的呀,我的pdk安装后也没有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