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问为什么sample()不对

楼主(2015-08-12):
Error-[SE] Syntax error
  Following verilog source has syntax error :

  62: token is '.'
   clockgating.sample();
               ^

用vcs来跑function coverage 不知道为什么系统报sample()这个有错 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
clockgating 不是一个符合要求的对象。。

网友(2017-12-01):
同样类似的问题。sample时,vcs报语法错误。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class clockgating;
                        function new();
                             Cov=new();
                        endfunction
                        covergroup Cov;
                  ...
                  endclass
initial begin
   clockgating C1;
    C1 =new();
    C1.Cov.sampl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