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前面的PGA怎么实现?

楼主(2015-08-12):
sigma delta ADC电路一般会采用PGA来调节增益,请问这里的PGA一般是怎么实现的呢?

是在ADC之前用一个单独的开关电容放大器来实现,还是直接改变SDM的第一积分器的积分系数/反馈系数来实现?哪种方式比较好?或者有木有别的方法?

真诚请大家指导!

网友:
这个问题不会有人回你的

因为这东西有点sh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啥。。。

您给指点下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见过的一般都是单独一级或两级PGA stage,用运放和电阻搭的。开关切换不同电阻来选择量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电阻环路么? 为什么不用开关电容呢?

一般sigma delta ADC用开关电容结构的比较常见啊,这样的话如果PGA也用开关电容不是比较和谐?

网友:
contineous-time resistor type PGA可以順便當anti-aliasing filter.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说SC的delta-sigma ADC采用电阻环路的PGA是很常见的吗?

网友:
也可以用sc pga实现,可以实现采样和放大的功能

网友(2024-02-27):
有没有通过减小vref来实现PGA功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啥。。。

这么难的一个问题,你觉得很容易回答么?

网友D:
PGA调放大倍数更方便,同时PGA也具备了采样和放大功能,并且充当了驱动buffer。主要还是看应用吧,有的应用也可以不用PGA。

网友:
ADI和TI的ADC芯片手册其实就有讲,有的是用仪表放大器,调节电阻来实现;也有其他架构的

网友(2024-04-17):
引用 网友D:
PGA调放大倍数更方便,同时PGA也具备了采样和放大功能,并且充当了驱动buffer。主要还是看应用吧,有的应用 ...

就是调节第一级积分器的积分系数吗,有没有相关的论文或者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