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工艺的数字部分仿真结果可信吗?

楼主(2015-08-12):
版图中有模拟也有数字部分,最后拼版,全部使用的是rf工艺,那数字部分的仿真就不可靠了?

网友:
混合仿真啊,当然可靠了,

rf工艺的数字部分和普通logic一样的, rf只是多了几层专用的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为我解决了诸多疑惑,真是太感谢版主。如果是使用混合仿真的话那肯定是可靠的。但我在数字仿真部分使用的都不是混合仿真的,是单一的数字仿真的。就把icc综合后产生的sdf反标到.v文件上做的后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