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n阱的数据层生成p阱的数据层呢??

楼主(2015-08-12):
版图出数据,导出GDS时,只有N阱的数据层,但是FAB厂要求提供P阱 的数据层,规则中P阱的数据层是由n阱的数据层生成的,有一个计算的公式,请问各位大侠如何用n阱的数据层生成p阱的数据层呢??如何导出p阱的gds?

网友:
妈呀,你这是哪个fab.....
这些公式都是fab提供好不,他还有X问你们要

网友:
说一下是哪个FAB厂

回复 楼主:

网友:
好誇張的FAB

网友:
In most CMOS process (not HV, such as LDMOS), PW should be generated by logic operation. If foundry really need us to provide PW data, we could just draw a small PW layer in layout (this PW will be tied to substrate) then gds will include PW stream information.

网友:
工具栏上不是有个 Create>Layer Genenation 直接逻辑操作生成

网友:
请问芯片数据送出没有?期待测试结果啊,有结果回复一下,现在的工艺厂真让人担心啊

回复 楼主:

网友(2015-12-16):
回复 网友A:
真是晕到,你这个只是简单的AND OR等逻辑运算,跟人家说的是两码事!

楼主(2017-07-11):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原来是虚惊一场,FAB去生成所需数据,不需要我们提供。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还好